四轴地面控制站

楼主(2009-06-22):
四轴飞行需要地面控制和支持.四轴讨论非常的多,但对地面控制站讨论较少.现将本人的四轴地面控制站设想公开如下,仅作抛专引玉.
设想如下:

楼主:
自己先,抢个沙发

网友:
倒,坐板凳上了还以为是沙发~~

楼主:
希望【2楼】 pitolan
能给点建议,正准备实施.

网友:
我这已经在实施了,箱子现成的防水仪器箱

网友:
还是那笔记本电脑改装实际一点,否则关键时刻跑不快

网友:
好强的LZ大人。。呵呵!图画的不错。。。顶你下》。。。。。。。。。。。。。。

网友:
图不错,参考了。

网友:
集成了遥控器功能+视频接收+GPS接收?如果用便携机+“外挂”是否比较实际,随便说说,帮顶。

楼主:
to 【5楼】 luzhengmao
能否给出你实施的方案.
--------------------------------------
水平显示当然是笔记本.既可做四轴现场调试,又可做飞行时实状态监控.箱盖显示使用液晶显示器.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分开处理。

楼主:
模拟、数字信号传送采用2.4GHZ无线模块。计划使用VIDEO 端子传送叠加了飞行标志的视频信号(即所谓FPV飞行)。此视频信号兼做拍照依据(视频远没有照片清晰)。AUDIO左右声道计划用来传送数字信号。

网友:
用PDA做一个地面站比较酷

网友:
我是比较看好那个V22模型。国内好象还没有人做。

网友:
建议用两个气压传感器,飞前校准 ,高度就比较好确定了

楼主:
to 【13楼】 wenming

我是比较看好那个V22模型。国内好象还没有人做。
----------------------------------
V22模型是什么样的,能给个资料吗.

楼主:
【12楼】 xuechenghao
用PDA做一个地面站比较酷
---------------------------
PDA可行,但显示面积太小,处理速度和功能无法和便携电脑比.同时PDA没有调试接口,无法实现四轴调试.

楼主:
【14楼】 dingdangCat
建议用两个气压传感器,飞前校准 ,高度就比较好确定了
----------------------------------------------------
气压传感器再怎么精确,误差仍较大.毕竟是同过气压测量高度,受环境影响太大.

网友:
问一下各位大侠,GPS的数据怎么导入到 Google Earth里面呀? 楼主图中 显示的卫星地图是什么软件的? 很感兴趣呢。

楼主:
Google Earth 里的 GPS 设置

网友:
V22 就是美国的鱼鹰哦。GOOGLE一下。

网友:
harvard 兄,Google Earth里面接入GPS还是不行呀,不知道哪个版本的可以。

启动GPS功能时出错提示 (原文件名:1.JPG)

楼主:
【21楼】 RCHG 19801230
------------------------------
英文原意: "这个特性仅仅对google earth plus用户有效."  也就是说你要想使用GPS功能必须使用 google earth plus版本.

楼主:
【20楼】 wenming
-------------------------------
是这个吗?

机械结构复杂了.不但要考虑姿态控制问题,还要考虑机械传动控制问题.

网友:
太有材了!学习

网友:
是的,因为能够垂直起落,所以比较有实用价值。

楼主:
液晶显示的弊病,阳光下看不清楚.试问如何解决. 遮盖就不用考虑了.

网友:
有一种屏是半反半透的,详细情况可以咨询SHARP。

楼主:
看到 【27楼】 wenming 老王
      -----------------------
突发奇想,使用眼罩式显示屏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
用黑莓手机上那种屏。越是太阳晒,反而越清楚。

网友:
好想法,需要技术高手,顶一个!~~~~

楼主:
利用市面上现有的偏光贴膜贴于液晶屏上不知效果怎样.---这种方法最简单.

网友:
贴上去的结果是,你啥也看不见。偏光膜把光线又折射了90度,原本能看见屏幕内容的,现在变看不见了。最好的解决方法还是半透半反射屏,比如诺基亚的手机彩屏。

网友:
传说中最现实的牛逼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59294&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三轴&bbs_id=1025
感觉三轴比较帅

楼主:
这并不是三轴 ,是V22 的模型

这个才是 三轴六桨

网友:
to:【11楼】 harvard

请问如何用无线视频传输的语音通道做数传?希望能讲解一下。谢谢

楼主:
声音的频率16KHZ左右,语音通道能够传送声音,对串口信号来说,传输也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当然需要进行编码处理,将四轴的TXD0和TXD1信号编码然后通过语音通道传送到地面.

网友:
楼主费费心,和阿莫联系下,做个4轴的标配
大家玩起来就更得心应手了

网友:
v22的模型

我感觉如果能飞起来
控制好的话
只是和三轴6浆电机安装角度不同
制作应该难度也挺大
希望高手予以指点

楼主:
我的计划是想实现一个完整的工程. 成系列分档次.

网友:
有谁知道现在有没有V22的模型卖

楼主:
好象市面上不多见.如果有简单的机械加工设备,懂单片机,仿制应该不难.因为有完整的资料可供借鉴.
【34楼】 bengchai 提供了连接地址.

网友:
强烈不建议,这样做还不如弄个现成的手机或者上网本做上位机更方便

楼主:
不错! 利用现有的无线网络设备和技术也能很好的实现地面站.但控制信号的延迟和巨大的图象视频数据传输,无线网络恐怕难以顺畅完成.----压缩.现在网络采用的技术.设备复杂.传输延迟加大.成本增加.....相比之下并不划算.

楼主:
新做的飞控板

楼主(2009-07-22):
在德国人的基础上改进的电调

楼主:
最近搜的一些地面站图片

这一个应该容易实现 (原文件名:20059193712621.jpg)

网友(2012-10-05):
图做的相当不错

网友:
我写了一个用于控制四轴的地面站,支持手柄控制,和视频传输,利用wifi控制。一直在完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