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wavecom模块,淘宝买的,上电之后自动注册,但不接受串口at命令

楼主(2009-06-23):
如题,淘宝上买的,没有什么资料手册。板子很简单,只有Q2403和对外串口,没有其他芯片。
1.上电之后手机能够拨通,证明注册没有问题,可是对外没有反应。
2.不接受外部at命令。(为串口1,串口2没有外接)

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还请高手指点:
是不是模块内部已经有程序了,就不支持外部的at命令?
另请教openat是如何下载的?貌似只有一根串口线就行?

看来要不预想的要难一些啊

楼主:
换了几个波特率了,还是没有反应。
什么情况下wavecom模块会主动向外发数据呢?这样就能判断波特率了?
谢谢楼上

网友:
多少钱买的。。。我也想搞一个

楼主:
100多,但是不建议买
没有资料啊
还是买坛子里苹果猫的吧,他是高手,西门子的也不错的

网友:
现在的Q24XX(XX是数字)都是淘汰多年的旧货或2手的
新的都是Q24PL
老的没有OpenAT的,新Q24才有

偶有开发板空PCB卖,Q26和Q24都有,要的可以联系,就10元一片

网友:
什么电平?TTL还是232

楼主:
wavecom模块是2.8伏的电平
转换成232电平输出到电脑串口

网友:
可能是硬件流控制没搞对、认真检查一下RS232和通讯模块的连接

网友(2009-10-25):
请问楼上,应该怎么设置猫的硬件流控,用手册上的AT\Qn 指令不能设置!返回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