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CD动态显示波形

楼主(2009-06-23):
对于显示波形,我想到的方法是:画好坐标,然后画波形,一屏画完了重新清屏,再画坐标,之后再画波形。但是这样下来,会出现闪烁现象。另一种方法就是整个过程只画一次坐标,然后就是画完一屏波形,把这屏的波形擦除,再画下一屏波形。但这样的话,坐标就会有损。希望大家能介绍个更好的方法。谢谢了。

网友:
用背景色再画一次?

网友:
把这屏的波形擦除?如何清?是用背景色重画吗?

楼主:
恩。把屏的波形擦除是用背景色重画,坐标,波形,还有背景色是三种不同的颜色。请大家指教。谢谢了。

网友:
试验过,16位色,用单色刷屏320*240,大约20多ms

楼主:
要是这样的话,我的屏产生闪烁,可能是程序不合适。LCD显示动态波形只能用这种刷屏的方法了吗?

网友:
0.1s--0.3s刷一次够了

楼主:
恩,那我再调调程序,谢谢你了。new007

网友:
再画一遍坐标不就行了吗。我试过。一点都不闪

网友:
把要刷新的都分列,一边察一列一边再画上一列

网友:
设一个显示Buffer,每次更改buffer的内容,固定时间(如0.02S)全部重画屏幕,或者在图像有更改的时候重画。编程实现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网友:
10楼,TFT 16色彩240*320要76800BYTES*2,太大了,单片ARM7不现实,别以为是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