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桥式整流将 交流220V转成直流8V

楼主(2009-06-23):
我现在要将交流的220V工频电压转换成直流的8V,前端是用一个交流变压器,AC-AC,220V交流转12V交流,然后通过如下桥式整流电路,得到直流8V,我下面的电路可以实现吗,或者是如何改进,参数是否合适?谢谢高手指点!

整流电路 (原文件名:11.JPG)

网友:
取消D2,输出再加个滤波电容。

楼主:
哦,那加个多大的滤波电容,我看见有人用过这样的一个二极管的,我也没有明白

网友:
楼主的那个D2加得太妙了  能说说当时灵感来自何处么??

网友:
aozima 残剑饮血,LS 也太搞笑了。帮别人这妙语的指出了错误。

网友:
人家那二极管肯定不是你这样用的,二极管一般是反向串在7808的输入和输出之间。

还有那个5K/1W的电阻起什么作用?

建议那个5K电阻去掉,在7808输出接一发光两极管。记得要串限流电阻。一方面做电压指示,
另一方面做7808的负载

网友:
R1也妙啊,还有,CON3的1脚接去哪里了?

楼主:
4148接反了,不好意思,R1应该可以7808加快放电吧

楼主:
CON3的1只是引出一个地而已,没有其他作用

网友:
R1在EMC 方面 有用吧

楼主:
我手上有个电路,确实R1是这样存在的,大小是3k,到底需要它吗,如果要的话有滤波或者是对电路的输出效果有改善作用吗

楼主:
现在改成这样,这样7808会很烫吗,我现在就是要得到8V直流,那怎么改呀,该前端变压器,有220V--8V的变压器吗

220V AC--8V DC (原文件名:11.JPG)

网友:
D2和R1谁能解释下作用

网友:
那个电阻消耗功率用的?
没见过这样搞的

楼主:
D2是滤除高频噪声的吧,至于R1,我没有搞明白

楼主:
还是R1直接可以省了

楼主:
参考电路的实物图电路图如下:
实物电路 (原文件名:22.jpg)

网友:
R1是用来耗电的

楼主:
一定需要吗?

网友:
R1是用来快速放电,保证断电后系统快速清零,避免下一次上电时复位出现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7808输出端最好不要加太大的电容,免得输入端放电放完了,输出端还有残留电压。

楼主:
那R1也可以不加吧,要不平时不也耗电嘛,现在7808输出端电容的参数可行吗

网友:
R1可不可以省略要看电路功能要求,如果不考虑其它要求,仅仅是稳压的话,确实是可以省略的。

至于输出电容,一般而言,对于线性调压器,对输出电容要求不高,有一点意思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没有是万万不行的。至于具体到多少合适,还是要看具体电路要求,包括频率范围、纹波参数等。在这里有一个建议:一个大电容的效果不如多个分布的小电容。当然,电容的等效阻抗越小越好。

网友:
R1是给电容放电用的

网友:
前端变压器可以用9V的啊

楼主:
前端9V变压器是标准件吗,市场是不是可以直接买到的?

网友:
D2 4148 没有看出有什么用

但是见过有用稳压管的,外形和4148一样  楼主是不是看错了

电阻是为了加快断电后的放电使用

再7808的13角反向接一个4148或4007可以防止输入短路,7808反向加压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