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STEP 7 MicroWIN V4.0?我怎么找来找去都是升级包SP,sp不能代替吧?

楼主(2009-06-23):
如题

网友: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DocList.aspx?TypeId=5&CatFirst=1&CatSecond=2&CatThird=-1
STEP 7-Micro/WIN V4.0 SP6 软件

楼主:
erxun 老孟
你好,这个软件我下过了,是V4.0的升级包。刚入门,问的问题可能很...
书上写的先安装 MicroWIN V4.0,再安装SP。有什么区别?

我安装后与PLC连接不上,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13754&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desire&bbs_id=9999
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指点一下

楼主:
另外关于224AC/DC 的接线问题
输入端我大致知道,1M-2M连在一起,相当于开关按下是把24v端接通过来,按键两端,一端接24v,一端接输入端子是不是?
输出端不是太清楚,L(+),N(-)分别代表什么?意思是可以是交流负载也可以是直流负载?如果是这样就明白了

还有交流电输入那一侧有个地(GND)和24v输出的地要接在一起?

网友:
1.L(+),N(-)分别代表什么?
你的理解是对的,其手册上有输出接点的电气容量要求,有AC220,也有DC。使用时注意。
2.还有交流电输入那一侧有个地(GND)和24v输出的地要接在一起?
不能接,两者不是一起的;交流那边的地,是PE线,
224AC/DC 有直流24V输出,但是这个24V容量有限,注意使用。
3.连接不上,
看看串口号,重新设置下ppi连接设置,

楼主:
为何分为几个公共端,是为了对不同负载,可以这样理解吧?
打个比方,如果是全是LED(直流负载),可把L+接到输出端的 L1 L2 L3,LED两端,一端接在输出端子,另一端接M(也就是24v的地),输出Q0.x有效时候,相当于Q0.x和24v通,则形成回路。

附:以上所说LED负载要加 限流电阻 的吧?

楼主:
erxun 老孟
真的非常感谢!输出24v电源有容量限制,这个我知道,如果不够用,外加一个电源。
另外,那个问题:我只安装了升级安装包SP6,是不是还有原来的一个安装?

楼主:
连接问题还是没弄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串口是好的,配置也是按常规配置的。现在就看MicroWIN V4.0中mode项是11-bit,而看看设备管理器中COM1是8为数据位,1位停止位。是不是这个没弄好?我也尝试改了改,没效果...郁闷

网友:
你还可以从销售商那里获取MicroWIN V4.0安装文件,

ppi连接没有多少东西,换个线试试。

楼主:
erxun 老孟
对你表示敬佩!
之前和你设置的一样,我无数次的试过了。还是不行
现在又两个疑问:
1.PC/PPI电缆是不是和普通的串口9针线一样?我在实验室用的就是类似的,回来就用的自己的串口线
2.我可以选择的只有USB和com1,和你上面贴图一样,模式是11位,而我打开设备管理器中com1数据位是8,停止位为1,这有没有冲突?

网友:
1.PC/PPI电缆是不是和普通的串口9针线一样?
不一样,S7-200的调试通讯接口是RS485的,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串口。简易的PC/PPI,就是RS232转RS485,但是这样的线容易烧PLC的接口。所以PC/PPI电缆最好用原厂的。
2.两者没有联系。

楼主:
......可是为什么长的一摸一样?实验室用过的以为就是串口线
对不住,erxun 老孟

那么我还是用USB的,试了一下,仍旧没用...郁闷啊

用的软件是:

配置如下:

出错的:

另外,点击type read plc时出错提示如下:

楼主:
快昏过去了......弄了这么长时间,这么不听话...

网友:
1.在电脑设备管理器,USB接口的ppi电缆有显示吧,人体学输入设备那块,
2.把 PC/PPI cable 删除、再添加试试

楼主:
设备管理器中 USB Bulk Transfer就是安装的驱动

网友:
第一:你要有USB的编程电缆.才能选择USB.USB转串口的线是不能选择USB通信的.
第二:如果你用的是CN的PLC,要把编程语言改成中文的.

楼主:
当然有USB编程电缆,USB-PPI(USB TO RS485 ADAPTER FOR SIEMENS S7-200).不知道是不是驱动不对,在西门子网站我下了一个PC_AD_USB_V12,安装不了

楼主:
to:jrdxf
如果你用的是CN的PLC,要把编程语言改成中文的?
怎么变成中文的?

网友:
【楼主位】 desire

有可能是你的PPI电缆有问题

楼主:
有没有谁有驱动啊?我也不知道这USB-PPI是原装的还是仿的,我要一个驱动,谁能传一个?
就想老孟说的,人体学输入设备那块我这根本没有显示啊......

网友:
到卖PLC的地方买个电缆就可以下载了嘛,软件卖PLC的地方都有的,免费提供的

网友:
原装的不需要驱动的吧

楼主:
可能不是原装的,你们有就传个上来。。。谢谢了

楼主:
to:sipueay
you are my savior I LOVE YOU

附:检测不到就是因为驱动的原因,装上驱动之后会有显示

在PG/PC中选择COM3

最终就可检测到
原本是个不足一提的小问题,劳烦大家为我解答,真的十分感激!再次感谢你们,感谢OUAVR提供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