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IC串入并出,输出锁存状态,并且保持输出状态,595输出不能保持!!!!

楼主(2009-06-23):
现在用的164和573输出比较多,有21个,用了总共6个IC,请高手推荐一个如题的IC,来取代164和573!!!!!!!!

网友:
595输出不能保持?
不是吧,595最大的优点就是这个了

网友:
595就有个锁存功能

网友:
LZ肯定没搞定595,595是164的升级,就加了输出锁存,再看看他的资料,

网友(2012-09-27):
595有输出锁存,价钱也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