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9202 的 选项字节 在IAR C语言里 到底 怎么设置????

楼主(2009-06-23):
NEC 9202 的 选项字节 在IAR C语言里 到底 怎么设置????

网友:
本论坛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你找一下以前的帖子

网友:
#pragma location = "OPTBYTE"
__root const unsigned char option_bytes[]={0x7f,0x00,0x00,0x00,0x00};

这是我0511的选项字,不知道有没有参考作用.

网友A:
__root const unsigned char opbyte[2] @ 0x0080 = {0xFE,0xFF};

网友(2013-07-22):
引用 网友A:
__root const unsigned char opbyte[2] @ 0x0080 = {0xFE,0xFF};

你好:
    这个编译不过去啊.我的是78F1166
    错误提示如下:
..\Src\main.c(49) : CC78K0R error E0301: Syntax error
..\Src\main.c(49) : CC78K0R error E0323: Missing ';'
..\Src\main.c(49) : CC78K0R error E0712: Declaration syntax
..\Src\main.c(49) : CC78K0R error E0701: External definition syntax
..\Src\main.c(49) : CC78K0R error E0701: External definition syntax
..\Src\main.c(49) : CC78K0R error E0701: External definition syntax
..\Src\main.c(49) : CC78K0R error E0701: External definition syntax
..\Src\main.c(49) : CC78K0R error E0701: External definition syntax
..\Src\main.c(49) : CC78K0R error E0701: External definition syntax
..\Src\main.c(49) : CC78K0R error E0701: External definition syntax
..\Src\main.c(49) : CC78K0R error E0701: External definition syntax
..\Src\main.c(49) : CC78K0R error E0701: External definition syntax

   我是把这个(__root const unsigned char opbyte[2] @ 0x0080 = {0xFE,0xFF};)
   放到main函数上面的,请问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