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定制段式LCD的费用是多少? 目前市场上都是通用的,不符合要求。

楼主(2009-06-23):
请问定制段式LCD的费用是多少?   目前市场上都是通用的,不符合要求。
所以请问坛子里的xdjm有没有自己定制过的。
有没有供货量的要求?

网友:
好像最小量要求3000片

价格和你的大小、和笔段多少有关

网友:
听人说付 1K多的开模费就可以了

网友:
看找什么厂家了,深圳几百到几千也有的。。。量多量少也会开模的。。先给模费,至于以后每片多少钱,自己和工厂说了算。不过给个忠告,便宜没好货。。。。。

网友:
同问。另外是不是只要设计好所需要的图案就可以了,象笔段之类的连线(即眼睛看不到的那些连线)由厂家帮你设计好?
打个比方吧,假如我要设计 8888 这样的,我是不是只要画好8888的大小位置就可以了?
假如需要我自己设计走线,那么走线是不是可以交叉的,象多层PCB那样?
如果哪位大虾可以提供实际的设计版图,那就好了

网友:
你需要自己做大概字形(或和厂家协商)还要定义好真值表,尽量不要交叉,但是也可以“跳线”的,好像加工有点难度,尽量避免

网友:
可以上百度或谷歌收一下,广东省内有很多做LCD的,要给一定开模费,单价与你的数量和大小有关,货比三家,就能找到最优惠的生产厂家。

网友(2013-07-20):
开模估计的8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