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我想用CNC给PCB打孔,该怎么把孔坐标导出到CAM软件里面?

楼主(2009-06-23):
如题
我用的是 AD winter 09
导出的数据格式只要有坐标就行了,最好是以毫米为单位
只要孔坐标就够了

网友:
在PCB设计软件中,导出GERBER文件,其中应有钻孔文件。

纯理论,没玩过,仅供参考。

楼主:
to 【1楼】 Friendz
试过了,貌似有点问题
导出的文件CAM350打不开
而且也不是文本文件,用记事本看一片乱码
明天再研究一下

网友:
这怎么会呢,CAM350打开的钻孔文件一般是excellon格式的
CAM350一般会自动读取的,后缀多为.drl

如下面的是 leading 2 * trailing 4 的钻孔文件

%
T1C.00984F0S0
X-006654Y013396
X009764Y014528
X009774Y015157
X009783Y013809
X009783Y015787
X009744Y017136

楼主:
折腾了半天导出成了DXF格式,现在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