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魏坤同学,我按照你的原理图自己画的MCU整形电路出来的波形不对哦 请帮忙分析下

楼主(2009-06-23):
这是示波器出来的MCU整形电路出来的波形,低频段的是正常的(出来的是方波),频率一高怎么就失真了

示波器上的(3M多的)波形 (原文件名:IMG0242A.jpg)

下面是我这部分的电路图

MCU整形电路 (原文件名:1.png)

楼主:
自己先顶上 期待坤哥跟牛人们的解释

楼主:
小弟先谢过!!!

网友:
C10的充放电时间偏差所致?

楼主:
不过示波器探头打到10X档看衰减后的波形还是可以接受的额

楼主:
太不给面子了吧 魏坤同学怎么说也要现个身啊

网友:
LS,别人没有义务给你解答,另外你的示波器是否开启了20M限制这个功能?如果观察高频信号需要打开示波器的100M功能,同时采用10X衰减的,否则确实波形有很大的衰减。

网友:
魏坤同学最近在忙着出示波器的套件,肯定很少上线,加上期末考试,所以还是请谅解!

楼主:
我示波器没100M功能  这样的波形还能检测到?

网友:
barden  我想请教你个问题。你那些东西在哪买的呀? 你做的是第几批的?

楼主:
东西有的淘的有的申请的  第一版。。。整形参照了第二版

网友(2010-08-25):
回复 网友A:

我照着这个图用multisim仿真时,输入1KHz正弦波,输出却是直流!MOS管输出大约91mV,三极管输出500mV。请问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