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虚拟机上装的Linux无法使用!!

楼主(2009-06-23):
这是怎么回事呢!请教高手!!

网友:
看英文呀,内存不足。

网友:
好像是物理内存不足...

网友:
楼主这个提示都没读懂的话,还是别跑Red Hat,那种服务器版的不适合桌面用户应用环境。

楼主:
各位,不是看不懂,我要的是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

楼主:
不要告诉我加内存条!!或者重新买一台电脑!!!

网友:
你可以使用ubuntu呀,这个现在用的很多,而且入门也比较简单,redhat很早就不提供个人linux版本了

网友:
楼主的主机内存多大?
跑redhat我一般分配521给虚拟机,跑起来还顺畅,我1G的时候没遇到过内存不足的情况,你试着调大点,只不过主机会反应慢罢了。现在我的电脑2G,分了700多给虚拟机,现在在编译内核中。【LFS】

网友:
全新安装吧,我一直都是全新安装的。

网友:
7楼LFS启动了报下所花时间呀...
呵呵..

网友:
【10楼】 aozima 残剑饮血   7楼LFS启动了报下所花时间呀...
--------------------
还没有全部完成,这几天考试,白天要看书复习,一般都是23:00-1:30之间抽时间弄一下,现在还在编译,考完才有整体的时间来……嘿嘿

网友:
应该是不是你的硬盘空间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