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m8 设置外部晶振为何提示无外部晶振输入? 见图说明,谢谢。

楼主(2009-06-23):
M8的设置 (原文件名:M8设置.jpg)

晶振电路部分 (原文件名:晶振电路.jpg)

错误提示信息 (原文件名:错误信息.jpg)

楼主:
晶振设置 (原文件名:晶振设置.jpg)

网友:
你设置的是使用外部时钟源.而你的原理图上采用的是外部晶振.

楼主:
呵呵,正要说明,2楼已经回复了,谢谢。

不过熔丝位多种设置都试过了,还是提示错误。

楼主:
我在实际产品中使用的熔丝位是把所有打勾的去掉的,想模拟实际情况,其实我之前选的熔丝位是0x1111的。

网友:
advanced properties里面还有一个时钟设置选项

楼主:
嘎嘎,多谢killin ,在advanced properties中加入7.3728MHz就OK了。再次谢过,就此结贴。

网友(2010-11-05):
太好了,也碰到这个问题,如上述解决了,开心。。

网友(2011-12-21):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如上述解决了,太开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