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ingOfKings:Atmel的触摸方案是不是涉及到专利算法一块,为什么硬件原理讲得很模

楼主(2009-06-23):
今天下载看了atmel的设计笔记,发现“电荷转移”,硬件实现原理讲得很粗,没有原理图,波形图什么的,就几句带过了,是我没找到详细的描述,在另外的地方提到了?还是涉及到专利了,因为软件库也是看不到源码的。
  我看的是<Touch Sensor Design guide>,谢谢。
  另外,关于电荷转移硬件实现原理网上的介绍也不多,不像ST,微芯的笔记,讲得很详细。

网友:
确实牵涉到专利问题……

楼主:
多谢楼上指点,Gorgon貌似是atmel的FAE啊。
不过感觉atmel的方案有点麻烦,不明白原理是什么,不会是把人的等效电容中的电荷转移到两个IO上接的那个电容?反正比较复杂,没深入理解,刚刚开始看这块,但越简单的应该越少出问题吧,像ST那种就是简单的RC充电电路应该更可靠吧。

网友:
专利应该是必须公开的吧。

网友:
AVR网站上有一段动画,大意是说,AVR的方案在水浸、温度变化等等条件下,识别的准确率要稳定的多,也就是说尽管多用了端口但在正式的场合应用的话更妥善。

3楼:一般来说专利是公开的,但是没有直接说出来的义务,得自己去找。我是懒得找,能用就行了。

网友(2009-12-15):
PWM加AD的感应是最稳定的,QT最早的方案是HT的核。03年时玩过,东西很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