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2303HX与5V供电的AVR连接?

楼主(2009-06-23):
新出来了PL2303HX手册上写的IO电平最高只有3.3V了
我目前需要和5V的系统相联。

PL2303的第5脚 RXDIN 连接到AVR的TXD脚 我准备串入两个1N4148 产生一个大约1.4V压降,来保护PL2303 3.3V电平IO口,

而AVR的RXD 则直接连接PL2303的第1脚 TXD OUT。

不知 这样做电平转换是否可行?

或请推荐其他的更好的方法。

谢谢。

网友:
楼主的做法估计是能动作的,但不是正统、安全的设计方法。
AVR 5V时的输入高电平Vih要求≧0.6*Vcc,接收从3.3V系统供给的信号电平不可靠;而从5V系统输出的信号靠二极管降压也不太好,因为微弱电流时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没0.7V那么大,仍有不安全因素。
在两者之间插入专用的电平移位芯片当然可以,但也可采用其他一些手法,如——
5V系→3.3V系:速度不高时可用简单的电阻分压,或串电阻+肖特基二极管嵌位,也可在两者之间插入3.3V电源/有5V容限的门电路(如74LV-A、74LVC等)。
3.3V系→5V系:在两者之间插入74HCT门。

楼主:
谢谢 仙猫的回复

加入74HCT板子上估计放不下了

愁啊

楼主:
5V系→3.3V系:串电阻+3.3V稳压管
3.3V系→5V系:这个没想好

通讯速度应该不会很快 大约9600的波特率吧

网友:
【2楼】 yaya001:“加入74HCT板子上估计放不下了,愁啊”

——信号数少的话可用74AHCT1G、74AHCT2G,SC70封装不算大吧?

--------------------------------------------------------
【3楼】 yaya001:“5V系→3.3V系:串电阻+3.3V稳压管”

——稳压管击穿电压是有误差的,可能不如用肖特鸡嵌位省心,其实9600bps很慢,用电阻分压都没问题。

网友:
PL2303的RXD与TXD此两脚的电平是依赖于4脚RS_235VDD(SSOP28封装)手册上写的是最高3。3V但实际用时直接联到5V也没有问题,我一直都这样整的,或者串一个1K电阻再接到5V更保险一些!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我消化消化 大家的建议

找个性价比高的方案

网友:
【5楼】 kevinzcp:“PL2303的RXD与TXD此两脚的电平是依赖于4脚RS_235VDD(SSOP28封装)手册上写的是最高3。3V但实际用时直接联到5V也没有问题,我一直都这样整的,……”

——无语。有了这种想法,质量永远也甭想上去。

网友:
5V到3.3V的,我现在是用电阻分压的

3.3V到5V,我找了一个74HC157用用,跑250kbps,出了百来台货,没发现问题。

网友:
【10楼】 YaoHui 卖报的小行家:“3.3V到5V,我找了一个74HC157用用,跑250kbps,出了百来台货,没发现问题。”

  ——设计错误,你仔细看看74HC157的数据手册吧,如果用的是74HCT157才正确。(当然,用HC一般也是可以动作的,当运行环境变坏时就说不清了。)

网友:
i think you can connect to 5v is fine.i upload the reference designed you can see.

楼主:
谢谢 大家回复

楼上您的资料是2006年 不知道是否是最新的

我去官网下一个看看先 不过非常感觉大家。

网友:
this the new version designed reference,HXD,if you need the circuit you can contact the agency,he will give you the latest version,or contact the FAE.

网友:
For the safty dedigned you can add one resister between (avr)RX<--330--->>TX(pl2303Hxd,and (avr)TX<--330--->>RX

网友:
【12楼】billleu 似并未理解和 CPU 连接的 interface 处的信号是几伏的问题,参考电路图恰恰标明接口是3.3V而不是5V信号!

这个电路用的是“Bus-Powered”供电方式,即:PL-2303HX从USB获得5V电源并在片内转换成了3.3V输出(VO_33)作为I/O电源提供给VDD_325脚。采用这种方式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当通信双方不同时上电时是否存在隐患?比如AVR上电了但却未连接USB,此时PL-2303HX的I/O电源为零,RXD信号脚将无法满足手册上“-0.3 to VO_33+0.3 V”的要求,电路上还需加什么防护措施?

15楼说的做法是有漏洞的,原因已在1楼说明,细读一下AVR的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
the reference is provided by the chip maker,so there know the hardware can tolerence 5v,and the second why add a resister between the RX<--->Tx,one reason is limit cuurrent,another reason is for different voltage can absort the voltage,so this is safty design.(Every micro cpu have the voltage clamp pl2303hxd is base on 8051 system)

网友:
To :holycat 仙猫
you should read the databook and know what there say,in you say charpter 9.1 the input voltage of 3.3V I/O with 5V Tolerance IO.
so why 5V is OK.

网友:
上传一页 PL-2303HX 的资料(2007年4月16日release,Rev1.1)
请注意,有“5V Tolerant”能力的只有一个信号:RESET_N。

但 00/03/27 的 PL-2303 和 04年4月的 PL-2303X 资料里,则是明确记载串口有5V Tolerant能力的。

网友:
一般的,LSI的输入口都会内置clamp二极管,但是只要手册里没有明确记述的,就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这是设计的铁则。

比如74HC系列手册里注明了过载时有寄生二极管保护,clamp最多允许流过20mA。AVR虽也有输入嵌位,但未明确负荷容量,电路设计者就不能自作聪明去揣摩“大概能流多大电流”。

网友:
同意holycat的分析
在两个电平不同的系统之间通信,必然会涉及到Level shif的问题。

有2个问题要确认,一是IO输入容忍的电平,二是输出驱动电平

IO口到底是VDD+0.6还是5V Tolerant是由IO口的保护二极管的钳位方式决定的。

IO输出的电平是由VDD_IO决定的,也就是那个VDD_325管脚,HX芯片的内核电压是3.3V的。
实际上Level Shift的电路,就像SN74LVC4245之类,实际上电平转换时候有要求VDDA >= VDDB,这是有IC Design电路决定的
也就是说,VDD_325设计比如会大于等于3.3V或者小于等于3.3V,而不能是跨越3.3V的两侧。

PL2303HX这颗芯片的设计为VDD325要小于或和等于3.3V,所以,我们不可以直接连5V到VDD325

如果VDD325连了5V,烧坏的可能性不大,但可能电流稍微偏大一点,带来更多问题的是Level Shift电路工作稳定性带来了冲击。
因为这个电平转换电路设计的实际是VDD325要小于或等于core电压3.3V的。

我们不应该利用IC厂家的用来做意外保护的部分做功能部分来用,那样会给我们的设计带来很多不确定性。

网友:
昏,三极管用起来比这个方便多了

楼主:
请问 楼上说的方法 是 使用OC门输出

到3.3V 就用3.3V上拉

到5V 就用5V上拉

网友:
怎么说你们呢!

其实什么电路都不用加直接连上就行了,实在怕坏就串个100鸥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以前用过,现在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再看20楼贴的图,感觉是:把VDD325悬空,TXD,RXD直接连到有弱上拉的对方。一定要试试再批量啊,错了不要怨我。

网友:
【25楼】 chinawph:怎么说你们呢!
          其实什么电路都不用加直接连上就行了,实在怕坏就串个100鸥的电阻就可以了.
-----------------------------------------------------------------------------------------

怎么说你呢?假如知道某个产品是你设计的话我一定不要,因为你一点质量意识都没有!

网友:
25楼说的不一定不对,一直认为TXD内部是OC的。

网友:
看hx版datasheet,eeprom被和谐掉了?

网友:
【28楼】 kv2004:“25楼说的不一定不对,一直认为TXD内部是OC的。”

——唯一能对器件性能作出保证只有该器件的厂商,设计的唯一依据也只有数据手册,别人说什么都不能作数,任何主观猜测在未被证实的情况下都不可以带进设计里来,这是设计工程师的工作铁则。
“25楼说的不一定不对”同样也无法说明肯定对,只有在厂商文件中找到确凿的依据才能做出判断。

俺在20楼说过,在00年03的 PL-2303 和 04年4月的 PL-2303X 资料里,明确记载串口有5V Tolerant能力,而在07年4月的 PL-2303HX 资料却删除了这句话,想一想,为什么?也许是后缀的差异意味着两种型号有着不同的性能?或者是后来发现了隐藏的bug?

网友:
所以,最好先试试,做有些东西,没办法做到成本高或体积大。lz如果想做的好一点,贵一点,就不会选2303了,要知道,2303(老版本,HX的不知道)在手机附近就会罢工!USB的东西,一罢工,就麻烦。重新插拔,串口号就有可能变化,不是串口的USB,句柄又要更新,如果驱动编的差的话,系统立刻完蛋。

网友:
而且,不少台湾的DATASHEET写的不详细,只能靠试了,OTP的一片片浪费掉,反正也不贵。

网友:
直接使用都没问题

网友:
串个电阻 就成

网友:
【28楼】 kv2004:“25楼说的不一定不对,一直认为TXD内部是OC的。”

——唯一能对器件性能作出保证只有该器件的厂商,设计的唯一依据也只有数据手册,别人说什么都不能作数,任何主观猜测在未被证实的情况下都不可以带进设计里来,这是设计工程师的工作铁则。
“25楼说的不一定不对”同样也无法说明肯定对,只有在厂商文件中找到确凿的依据才能做出判断。

俺在20楼说过,在00年03的 PL-2303 和 04年4月的 PL-2303X 资料里,明确记载串口有5V Tolerant能力,而在07年4月的 PL-2303HX 资料却删除了这句话,想一想,为什么?也许是后缀的差异意味着两种型号有着不同的性能?或者是后来发现了隐藏的bug?

================================================================================================================

我觉得实践是证明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不是某家公司或某个人.

我的SP200S编程器就是PL2303直接连到89S54上的,连电阻都没串,人家的东西好歹也是量产的啊!  而且我自己也做了一个ISP得下载线也是用的PL2303+89S51,就是直接连上的不过我在TXD  RXD 上串了100鸥的电阻而已,现在一直在用这两个编程器也没见那个不稳定或坏掉啊!

网友:
5v控制器与sd卡用仙猫说的方案行不

网友:
【35楼】 chinawph:“我觉得实践是证明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不是某家公司或某个人.”

——这句话看似正确,而且挺时髦,但用在设计上这样的思维逻辑却是错误的,因为概念被偷梁换柱了。
试想一种简单的情形吧:A公司出品的电解电容标称为16V,假如某用户为贪便宜把它用在24V上,而且用了2年下来并没击穿,该用户能否证明A公司的同型电解是绝对可以承受24V耐压呢?这个结论显然是谬误的。
事实上,同型产品并非100%绝对等同,影响这个指标的因素还有一些由于材料/技术/工艺掌握等差异带来的一些不确定性。有个别过了24V耐压关的并不代表整批全部能过关,即使有整批都过关的也无法保证今后所有的批量都过关。公司也不是傻子,不会隐瞒着自己产品的好性能不说,以至在竞争中甘落下风的。那么既然连厂家都不敢保证的事,用户又怎么可以去越俎代庖呢?用户自身的实践只能检验某只器件的性能,甚至无法推广到同类器件。连制作者都不敢打包票的性能,旁人却给拍胸脯,这样的逻辑式能成立吗?

网友:
我也支持楼上的观点,不过跟楼主的主题好像不是一类性质,还是看看SP200S的电路吧:http://www.willar.com/upload/shop/SP200S_Programmer_DIY.rar

网友:
我也是刚刚开始学AVR现在我还不知道AVR 的串口输出端是推挽输出还是电阻上拉输出,如果是推挽输出的话用我说的串电阻的方法可能不行,最起码损耗比较大,如果是电阻上拉式输出我认为我的方法是可行的.

网友(2009-08-16):
没问题的,我用这个芯片一直在用,用的是USB直接供过来的电压,一直都没出问题,这个芯片问题就是SSOP封装间距太小了,引脚短路了会烧芯片

网友:
PL2303HX的RXD可以受5V..
SCHMITT In, 5V Tolerant, Input Pad. Level and Driving Capability decided by VDD_325.
发送3.3V可以了.

好像是直接上就可以了

楼主:
建议楼上的兄弟 手册也要实时更新阿

新版本手册 就没有这方面的说明了

网友:
新版本的手册在哪下?
http://www.mcuol.com/download/upfile/20090504091459_PL-2303HX.pdf
是这个吗

网友:
>>> PL-2303HX 2007年 Rev D版

这家公司挺孙子的,悄悄改了个关键指标型号却不变,还是叫PL-2303HX,极易混淆,而且公司网页上竟然不提供详细资料。

网友(2010-11-22):
我试着 纯进口的片子PL2303HX 接收会有问题

网友(2016-06-03):
引用 网友A:
如图: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