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如何读取SHT11传感器

楼主(2009-06-23):
各位大侠,有谁知道PIC如何读取SHT11温湿度传感器的方法,本人把C51的改成PIC的调试了几天也没有调试成功。C51的端口输入输出和PIC的端口I/O老是分不清楚。谢谢指点。

楼主:
这是C51读写字节和初始化原代码:
//----------------------------------------------------------------------------------
char s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ue)
//----------------------------------------------------------------------------------
// writes a byte on the Sensibus and checks the acknowledge
{
  unsigned char i,error=0;
  for (i=0x80;i>0;i/=2)             //shift bit for masking
  { if (i & value) DATA=1;          //masking value with i , write to SENSI-BUS
    else DATA=0;
    SCK=1;                          //clk for SENSI-BUS
    _nop_();_nop_();_nop_();        //pulswith approx. 5 us
    SCK=0;
  }
  DATA=1;                           //release DATA-line
  SCK=1;                            //clk #9 for ack
  error=DATA;                       //check ack (DATA will be pulled down by SHT11)
  SCK=0;
  return error;                     //error=1 in case of no acknowledge
}

//----------------------------------------------------------------------------------
char s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 reads a byte form the Sensibus and gives an acknowledge in case of "ack=1"
{
  unsigned char i,val=0;
  DATA=1;                           //release DATA-line
  for (i=0x80;i>0;i/=2)             //shift bit for masking
  { SCK=1;                          //clk for SENSI-BUS
    if (DATA) val=(val | i);        //read bit
    SCK=0;
  }
  DATA=!ack;                        //in case of "ack==1" pull down DATA-Line
  SCK=1;                            //clk #9 for ack
  _nop_();_nop_();_nop_();          //pulswith approx. 5 us
  SCK=0;
  DATA=1;                           //release DATA-line
  return val;
}

//----------------------------------------------------------------------------------
void s_transstart(void)
//----------------------------------------------------------------------------------
// generates a transmission start
//       _____         ________
// DATA:      |_______|
//           ___     ___
// SCK : ___|   |___|   |______
{
   DATA=1; SCK=0;                   //Initial state
   _nop_();
   SCK=1;
   _nop_();
   DATA=0;
   _nop_();
   SCK=0;
   _nop_();_nop_();_nop_();
   SCK=1;
   _nop_();
   DATA=1;
   _nop_();
   SCK=0;
}

//----------------------------------------------------------------------------------
void s_connectionreset(void)
//----------------------------------------------------------------------------------
// communication reset: DATA-line=1 and at least 9 SCK cycles followed by transstart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 DATA:                                                      |_______|
//          _    _    _    _    _    _    _    _    _        ___     ___
// SCK :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____|   |___|   |______
{
  unsigned char i;
  DATA=1; SCK=0;                    //Initial state
  for(i=0;i<9;i++)                  //9 SCK cycles
  { SCK=1;
    SCK=0;
  }
  s_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
下面是更改后的原代码:
char s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ue)
//-------------------------------------------------------------------
// 写一个字节,检查应答信号
{
  unsigned char  i,error=0;
DDREbits.RE1=0;
  for (i=0x80;i>0;i/=2)
  { if (i & value) DATA=1;
    else DATA=0;
    SCK=1;
    Nop();Nop();Nop();        //时钟脉冲宽度 5 us
    SCK=0;
  }
DDREbits.RE1=1;
  SCK=1;                            //9个CLK后应答
    Nop();
  error=DATA;             //检查应答信号 (DATA 被拉低)
  SCK=0;
DDREbits.RE1=0;

  return error;                     // 如果没有应答则error=1
}//
//-------------------------------------------------------------------
char s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 读一个字节,检查应答信号
{
  unsigned char i,val=0;
DDREbits.RE1=1;
  for (i=0x80;i>0;i/=2)
  { SCK=1;
    if (DATA) val=(val | i);
    SCK=0;
  }
DDREbits.RE1=0;
DATA=!ack;                   //如果 "ack==1" ,拉低DATA
    Nop();Nop();
  SCK=1;                            //clk #9 for ack
  Nop();Nop();Nop();Nop();;Nop();Nop();        //延时5微秒
  SCK=0;
    Nop();Nop();        //时钟脉冲宽度 5 us

DDREbits.RE1=0;
  return val;
}

//-------------------------------------------------------------------
void s_transstart(void)
//-------------------------------------------------------------------
// generates a transmission start
//       _____         ________
// DATA:      |_______|
//           ___     ___
// SCK : ___|   |___|   |______
{
   DDREbits.RE1=0;
   Nop();
        DATA=1;
   SCK=0;                   //初始状态
   Nop();
   SCK=1;
   Nop();
   DATA=0;
   Nop();
   SCK=0;
   Nop();Nop();Nop();
   SCK=1;
   Nop();
   DATA=1;
   Nop();
   SCK=0;
}

//-------------------------------------------------------------------
void s_connectionreset(void)
//-------------------------------------------------------------------
//通讯复位: 至少在9 SCK 周期后,DATA=1 传输开始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DATA:                                                      //|_______|
//      _    _    _    _    _    _    _    _    _        ___     ___
// SCK :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____|   |___|
{
  unsigned char i;
   DDREbits.RE1=0;
DATA=1; SCK=0;                    //初始状态
  for(i=0;i<9;i++)                  //9 SCK周期
  {
SCK=1;
SCK=0;
  }
  s_transstart();                   //通讯开始
}

楼主:
读出来的湿度不是大于100就是0.1,温度老是几百,那位大侠能帮我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网上有pic的程序

楼主:
3楼的朋友说的我没有找到,在那能具体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A(2012-11-18):
引用 网友A:

哎呀,哥~!我终于找到组织了。。。我现在要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用51做的驱动,在51上跑,完全没问题。。。结果我一直到新唐的M051上(12M主频)就是跑不起来了~!也是出现很大的数跟0.1.。。也是四五天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哎呀,哥~!我终于找到组织了。。。我现在要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用51做的驱动,在51上跑,完全没问题。。。结果我一直到新唐的M051上(12M主频)就是跑不起来了~!也是出现很大的数跟0.1.。。也是四五天了,  dd

网友:
一直没解决,,,今天我用仿真器跟踪看了一下,,读取温湿度发完命令后,数据线拉不高,,一直是低,,,,导致下面的判断完全无效。。。不知道是为什么???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