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us仿真AVR的PWM不正常.

楼主(2009-06-23):
软件版本7.4SP3,仿真M8的T1产生PWM时没反应,如果改用T2,则正常,如果改用7.2版则T1产生PWM也正常.目前能找到的几个PJ也都试过了,都是这样的情况.
看到不少人用了新的版本后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请问一下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不用7.4/7.5改用7.2版

楼主:
谢谢楼上,新的版本比老的还是有不少的改进的,7.4,7.5也都有人正常的在使用,所以希望能有人帮忙解决下问题.

网友(2009-11-05):
我的也是 仿真M16的T1产生fast PWM 怎么都出不来.只有 WGM13:WGM0=15 ;OCR1A=;时可以 出来. 换WGM=14 ICR1= 就出不来

我用7.4s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