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在线等!请问这两个元件是什么?

楼主(2009-06-23):
(无正文)

网友:
第一个是继电器,第二个是光耦

楼主:
第一个是单刀掷继电器!第二个知道是光耦元件,但不知道型号!
怎么选?后面接小马达的!

网友:
随便选吧,又不是光耦直接驱动,,选个市面上常见的,PC817

网友:
第二个耦类似4N25 4N35

楼主:
哦!那第一个呢?

网友:
12v供电的继电器!?多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