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FLUKE 199B的维修资料或维修或知道维修价格的,谢谢!

楼主(2009-06-24):
我的一块按键无作用,检查键盘无问题,后怀疑BGA芯片虚焊。就加焊了芯片,结果可以开机不能显示波形了。

又重植BGA芯片后彻底不开机了,痛哭……

网友:
瞎搞么。

联系原厂吧。

baidu一下fluke有官方网站的

网友:
是啊!好的仪表可别乱拆,最好直接找厂家的售后服务处理哦!

网友:
如果是尸体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卖给我。

网友:
找原厂吧,我上次的196就是找原厂维修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和站长,刚才问了深圳一家修仪器的,说维修要新机器价格的百分之三十,瞎搞付出巨大代价。

网友:
可惜兄弟的机子,不熟悉的东西不可乱来的,有把握在动手,更何况是这种高档机.高集成的都是专用芯片,搞坏了维修很麻烦的.

楼主:
再次谢谢站长和朋友们的热心!

楼主:
表快递到北京了,说要换主板,要收费8686元,真黑啊!

楼主:
是的,站长猜的准确。唉,明天打一百元退回来算了,我在百度找了,另一个论坛也有一样的故障。看来是通病了,大家要小心了。

有按键不管用的,千万不要复位。一复位就没有了原来设置的显示电压和频率了,只有一个傻波在那里。

小心小心!

再次谢谢站长。

网友:
据我所试过,FLUKE的表一般只有他们能修,因为修好只有他们可以定标,之前我有一台FLUKE8845A就是测试不准,外面很专业的计量机构及维修机构都搞不定,最后还是只有北京FLUKE的可以修好,感觉FLUKE的厂家有点“牛”。但我们也无奈……

楼主:
好的,谢谢站长!

楼主:
北京说是主板坏要换主板,上次我就是手痒痒。要是不拆它,不自己重做那BGA芯片就了事,唉,一念之差!

网友(2009-10-16):
我们的现在也出现了部分按键失灵的故障,过保了。大家都怎么修的啊!

网友:
我的 FLUKE 199B,2005年买的,刚用一个月就出现按键不灵的毛病,这个是它的通病,当时北京维修站一个薄膜按键膜要1300元,我觉得太贵没买。后来自己拆开检查发现是开关膜本身的问题,干扰特大,当时是大胆的剪掉一个腿,毛病解除了,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
楼上的能说详细点吗?怎么处理。另外这东西好拆吗?怕拆了一点都不能用了。

网友(2009-11-26):
www.fluke.com.cn

维修电话:400 810 3435

网友:
版主啊!电话早已打过,上海还不能检查,要寄北京,价格也不说!根据网上的一些资料,键盘出现问题好象是个普遍问题。我们的这台,使用次数很少。出现这样的问题很无奈。根据上面的一些情况,修理费差不多能再买个其他示波器了!

网友:
我的Fluke 199C也是这个问题,除电源键外所有的按键灵都失灵,应该是键盘薄膜的问题
但键盘薄膜用万用表检查并没发现有短路开路的问题,
按键上的黑色导电胶也没问题,导通时的电阻在70-80欧姆左右.
把键盘薄膜拆下直接用导线短接键盘薄膜插口上的PIN却可以生效,
而且一定要将键盘薄膜从插口上不拔下才行.
不过我发现可以先通过短接键盘薄膜插口的方式,将常用的功能先设置好
然后用 FlukeView上传至电脑保存,下次用的时候再传至仪器,不用老是开壳短接来短接去的.

网友:
【22楼】 xiaoysdf
谢谢你提供的信息。这个机器我还没动手拆,请教一下,这个机器好拆吗? 另外FlukeView这个软件网上有下载吗?
看来的确是通病啊!这么贵重的仪器,FLUKE 应该召回啊!就如当年的照相机CCD事件。

网友:
这个机器拆是很容易的,不过要梅花螺丝刀,上下各有两个梅花螺丝卸下后就可以将两头的黄色的橡胶护套取下了.
然后就是背盖底部的两个螺丝.
如果你的机器没问题最好别拆,我的就有可能是拆坏的

网友:
纠正上面的一个错误,----短接插口上的PIN时一定要先将键盘薄膜从插口上拔下才有效.

网友:
北京FLUKE我觉得来不来就换板,我要有板,我也是维修高级工程师

网友:
处理吗?我想买来研究研究,我的电话15066077166.

网友:
可以打我们的客服电话:4008103435咨询一下

网友:
打你们的也没多大用,来不来就换板,受不了

网友(2011-07-29):
呵呵,,LS的兄弟,,你以为厂家的就一定的芯片级维修啊????通常厂家都是板级维修,,,

网友(2011-08-29):
楼主表修好没,没修好的话处理给我,卖点损失少点,QQ1052185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