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MC1413驱动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9-06-24):
大家好,我用MC1413(ULN2003A)来驱动35BYJ46型的步进电机,感觉电路和程序都没有问题,但是步进电机就是不动,能帮我分析一下 原因可能在什么地方没啊?

楼主:
没人理我啊

网友:
太难了………,既已断言电路和程序都没问题,那谁还能答呢?

网友:
唉,大哥,这是兼容性问题,单独电路和单独程序拿出来看当然是没问题的。

楼主:
不是断言呀,自我感觉啊。
具体电路是这样子的mega64的PC7接D相,PC6接C相,PC5接B相,PC4接A相。
程序如下:
while(1)
        {
           PORTC = 0x80;
           delay_ms(100);
           PORTC = 0x20;
           delay_ms(100);
           PORTC = 0x40;
           delay_ms(100);
           PORTC = 0x10;
           delay_ms(100);
        }
用proteus仿真了一下,跑的正常。在板子上跑的时候,量相线电压,有脉冲。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了,终于转了

网友(2016-07-08):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了,终于转了

转,不转  都不明不白

楼主 是在这自言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