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元的HP1652B逻辑分析仪,值吗?

楼主(2009-06-24):
最近在二手市场上发现了一台HP1652B的逻辑分析仪.
有电缆和系统软盘.大家认为买下来值吗?

逻辑分析仪HP 1652B 包含一个80通道(1653B为32通道) 35MHz的状态分析仪和一个100MHz的时序分析仪以及一台双通道100MHz的数字示波器。逻辑分析仪可按功能分为状态分析仪和时序分析仪,它们基本结构相似,主要区别在于采样时钟的来源。

状态分析仪对数直观,便于从大量数据中迅速发现错码,进行分析。 字系统进行实时分析,检查在系统时钟作用下总线上的信息状态。它的内部无时钟发生器,来自被测系统的时钟控制记录操作和同步。在显示方式上,用字符1,0或助记符表示被测对象的逻辑状态,显示时序分析仪仅用来考察不同系统时钟之间的数字信号传输与时间的关系。它的内部有时钟发生器,在内部时钟作用下与被测系统异步工作,记录数据。在显示方式上,用一连串类似方波的伪波形代表高、底电平,逻辑1或0,便于进行时间关系的分析。
HP 1652B 中内置的2个分析仪的任一个都既可设为状态分析仪也可设为时序分析仪,它们共有以下4种工作组态:

①单独使用一个80通道的状态分析仪。

②单独使用一个80通道的时序分析仪。

③同时使用一个M(M<80)通道的状态分析仪与一个80-M通道的时序分析仪。

④同时使用一个M(M<80)通道的时序分析仪与一个80-M通道的状态分析仪。以上任何一种组态中,都可增加一个双通道数字示波器协同工作。

该仪器具有HP-IB接口和RS-232C接口,带3" 磁盘驱动器。

应用范围: 逻辑电路分析、电子产品逻辑故障分析、逻辑电路辅助设计等。

网友:
一台双通道100MHz的数字示波器?这个不错。。。

网友:
拿到手第一件事就是把软盘克隆一张先....做成镜像放电脑里备用...
听说这软盘一张卖300大洋...

楼主:
这个机器不用连接电脑的.
重要的是还能当100M的双踪数字示波器用.精度只有6bit,不是8bit的.400MS/s

楼主:
可以找到全部的资料.
http://www.hp1652bmanual.com/

HP 1652B Logic Analyzer Manuals and Disks

Some time ago, I purchased an HP 1652b Logic Analyzer through e-bay. This is a great combination logic analyzer plus oscilloscope that was way ahead of its time.

The one I purchased did not have manuals included, so I set about looking for manual on the web. Some searching showed a folder on the Agilent FTP that had a scan of the service manual, and the disk creation utilities and images, but not the operations manual. Alas, the last time I checked, the 1652b folder from the Aglient web site was gone.

Soon thereafter, another HP 1652b Logic Analyzer showed up on e-bay, but this one had a full set of manuals in great condition. I contacted the seller and arranged to have the manuals sent to me by FedEx, I then scanned them and sent them back to the seller by FedEx so he could include them with the analyzer for sale. I originally intended to use the manuals only for my own use (which I have), but I have been thinking that the manuals may be useful to other HP1652b owners.

The scans offered here are 600 DPI, with the Acrobat "capture" function turned on. This means that the scan is an exact 600 DPI image of the manual, but a second OCR version of the manual is "hidden" behind the scanned image. What you get is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an exact copy plus the ability to search for terms.

There are four books, with each available as a single file or as one file combining all the books. The big book is the most useful, since an Acrobat search will take you to any of the manuals that have matches for the search terms.

Usage notes:

I make no claim of ownership to this material.

I am sure HP or Agilent still has copyright on all this material. Since they are not making it available, it would only be useful to people who own the analyzer, and I am not selling it, hopefully they will not ask me to remove the site.

Hopefully if you have an HP1652B you will find these manuals and operation disk creation utilities useful.

You are specifically asked not to sell this scan. Get your own manuals and scan them yourself if you want to try to make a profit at it.

Please save the PDF files to your local disk ("right-click", "Save Target As") rather than viewing them online to help keep the bandwidth in check.

If you like these manuals and feel like you should pay for them, please instead donate to your favorite charity.

HP1652B HP6653B MANUAL DOWNLOAD
HP1652B Logic Analyzer Full Manual PDF 98.1M 102,905,321 bytes
Getting Started PDF 5.96M 6,251,220 bytes
Front Panel Operations, Book 1 of 2 PDF 16.1M 16,893,547 bytes
Front Panel Operations, Book 2 of 2 PDF 18.5M 19,497,424 bytes
Service Manual PDF 18.3M 19,238,880 bytes
Programming Reference PDF 32.3.5M 33,938,249 bytes

On the Agilent FTP site, there were disk images and a utility for creating both the operation and a service disk. It took some playing around to make that work. This zip file has instructions, the images and the disk creation utility.

I have also included an archive of the 1652b branch of the site, which includes the original utilities and a lower resolution scan of the service manual.

HP1652B DISK CREATION UTILITY
HP1652B Disk Utility ZIP 407KB 417,658 bytes
Archive of ftp://agilent.com/pub/callpub/ddt/portbls/1652b ZIP 4.81MB 5,046,130 bytes

The Adobe Acrobat PDF (Portable Document Format) files can be viewed, searched and printed with the free Acrobat Reader

网友:
还用软盘的仪器就真的不建议使用了
逻辑分析仪的使用频率并不高,而16Ch足够应付目前的主流嵌入式系统的

楼主:
出厂日期是1990年.

网友:
确有需要且资金不足,那还行
只是35Mhz对CM3的总线都看不到,更别说ARM9之类

楼主:
谢谢大家的精辟回复.!!!!!!!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买。我们公司有一台Agilent E9340A的逻辑分析仪当时36000多元买的。现在WINDOWS XP 都没有软件支持了。对于测量仪器来说这样的老古董没有什么价值。

网友:
建议楼主跟我买台旧的惠普HP1662AS还好啊,   价格也是差不多的     我QQ292505383
HP1662AS说明

HP1662AS具有逻辑分析仪和示波器的双重功能.

示波器指标:双通道、250MHz带宽、采样率1GSa/s

逻辑分析仪指标:100MHz状态分析,500MHz定时分析、68通道,存储深度每通道4K

有标准的HP-IB和RS-232接口

楼主:
re: xiao126
对你的HP1662AS有些兴趣.不过本人没有QQ号.我是在公司上网的.
你是在东莞吗?我的e-mail: hbzxx@163.com

网友:
6楼的高人总喜欢出一些怪论,“还用软盘的仪器就真的不建议使用了” 现在的许多高档仪器仍就有磁盘设施  搞清楚再说,光盘刻录的仪器,估计实用性也不大  因为现在直接和计算机通信就完事了 没必要存什么   况且只是分析逻辑电平  上述的机器,仍旧是采样技术,所以,只要频率固定,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偏差 我用SBE-7的老电子管示波器改装过分析器 做过100M的项目  投资只有1000,后来赚了65000   所以说,技术本身如果离开了商业回报 也就无从谈起了 再好的技术,没有正确的回报 估计也是废话 按你的话:你的要求前提是不计成本只谈技术吧 那么直接去美国定做一台算了  不过,据我所知,一流的测绘技术和设备,发达国家是拒绝出口的

网友:
买回来作示波器用都很好啊,HP的东东还是很可靠的!

网友:
有用

看起来就那么熟悉,原来公司有一台,后来就不知道了。
HP老LA的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一把的探针接线,可以拿来借用。
当然,二手的东西品相也很重要。

网友:
太老的东西不要,很容易坏的

网友(2012-02-19):
赞成14楼   物有所值就行 !

网友:
真不如现在usb 连pc的,逻辑分析主要是要能解析协议,这个新的协议都没搞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