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专利,有些疑问。

楼主(2009-06-24):
比如市场上的电子白板大多是红外方案,也有电容、电阻的,是不是A公司把红外方案申请专利了,那其他的公司就不能用红外方案了?
还有比如华 为将两个有极性电容串起来当无极性电容用也申请了专利,是不是我们其他公司就不能这样用了?

网友:
据说 "某公司"把 QWERTYUIOP** 这样的排列给申请专利了...

网友:
具体要分析其专利书内的权利要求说明,不过象华为的无极性电容,他的目的不一定是想限制别人,更多的可能是保护自己

网友:
避开其专利书内的权利要求说明的那部分内容.

楼主:
像这个怎么回避
我靠
这都能申请专利

网友:
专利的一个原则就是新颖性。就是必须保证在提出专利之前,被保护的专利有关内容不能以任何形式披露和使用。
国内的专利审查很松,应该有不少这种胡扯的专利。

平时大家相安无事,但是真的把专利拿出来要打官司,那只能反诉他专利权无效了。

网友:
比如他说:DSP外接有内存,程序存储器和参数寄存器.

你换个名字,比如参数寄存器改成高速缓存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韩国那个MP3基础专利也很有意思的

网友:
申请专利比较讲究的如桌子的专利,概括的说这个物体结构为底部有大于或等于三条腿加上顶部的一个平面。

网友:
如果只为得证书,措词修改一下,前后颠倒一下词句,抄袭一个都不会被发现。

网友(2009-07-25):
这个帖子很有趣。回避专利保护也是一门学问。可惜这方面的资料不多,大概高手也不愿意介绍他们的秘笈。

网友(2011-10-08):
国内的专利,如果严格按照专利法来评价,大部分都是无效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