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西门子编程电缆PC/PPI

楼主(2009-06-24):
从网上找的电路图,用75176做的232-458,75176是从坏的西门子PLC上拆下来的,贴片搭棚,测试正常通讯。

楼主:
忘了上图

通讯 (原文件名:23.JPG)

连接PLC (原文件名:20090624697.jpg)

西门子CPU224 (原文件名:20090624698.jpg)

搭棚 (原文件名:20090624700.jpg)

电路图 (原文件名:2009011520042816668.jpg)

网友(2009-09-15):
貌似用USB线转232再转485的!

网友(2009-10-30):
能转USB的吗?

网友:
焊工爆强啊,呵呵,顶一下!

网友:
好东西,做个记号,谢谢楼主!

网友(2010-02-02):
不错的技术,支持下楼主的分享,不知有多少人去实践过

网友(2010-04-16):


网友:
直接用个别的232转485可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

网友(2010-05-19):
楼主的是S7-200吗?你是在自己学习用吗?
电源接多大的?
编程练习的时候,开关信号怎么模拟的?
我也想找一个学哈

网友:
不错!也想DIY一个!!

网友(2010-06-19):
直接买个232转485就行啦

网友(2010-08-09):
学习了!焊接技术一流!

网友:
S7-200 适用吗?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图,谢谢楼主!

网友:
就是一个232<>485的转换器而已喽,很容易做,不过还是买一个的好,便宜

网友(2010-10-03):
回复 网友B:

在哪里可以买得到?是不是跟单片机和pc的通信线一样呀?

网友(2011-04-12):
西门子PLC 224下载程序用串口加485模块,就可以了吗? (232串口线+ 232-485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的,引脚对上就OK
而且个人见解,485芯片放在232端走线为485可减少出错概率

网友(2011-05-24):
好强的焊工,值得学习,刚拿到一个s7-200的PLC ,却是PC/MPI电缆,不能用,准备DIY一个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2011-07-16):
232转485

网友(2011-08-19):
自己做的便宜,买的贵,现在就差一个评估了,在什么时候用自己的足够了,什么时候不得不用买来的

网友:
我买了个很扯淡的。。。只用了几个电阻。。花了20大洋。。坑爹啊。。

网友:
新手怎样上路啊?

网友:
不错的资料,我做两个都成功了。谢谢楼主。

网友:
不带隔离的很不给力,我自己做的全隔离的用着才叫踏实呢。

网友:
楼上的隔离电路能发出来看看吗?谢谢。

网友:
PPI编程电缆的本质就是232转485,因此,直接用232/485转换器就行,我就用的这种方法,图中的方法是一些比较差的PPI电缆的用法,弄不好会烧编程口的,不过PLC编程口烧了也很好修。

网友:
忘说明了,用这样做的PPI编程线适用于没有把通讯速率设置高的PLC,如果已经把通讯速率设置高了,那就可能不能用。

网友(2011-09-18):
回复 网友C:

电路很简单一个MAX485、两个6N137、一个PL2303、一个7805就搞定了,我没画图太简单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使用s7的编程软件吗?
还有现在市场上使用的最多的是s7哪个型号的plc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啊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以为我来过...........

网友(2011-11-12):
也可以用232和485 连接的    在S7-222和224上测试过!可以!

网友:
就下载线问题正愁呢 感谢楼主啊

网友(2012-02-19):
支持DIY ,我最喜欢,希望有做过的都上电图。

网友:
回复 网友E:

带隔离。光耦的吗? 怎么做的 给个图好吗。。

网友(2012-03-25):
直接232 to 485转换器  485短  a+ 接plc的3  b-接plc的8   一直这么用的!

网友:
感觉比较靠谱!!

网友:
这样有变换的感觉比较靠谱些!!

网友:
75176可否用其它集成电路代替?

网友:
这个果断的需要回去试一下

网友(2012-07-18):
用这个我烧了PLC的芯片 我觉得你的那个电阻 改为7805 可能更好  一般的人不要去学做,容易烧PLC   因为把24V的电压引入了

网友(2012-09-02):
这个需要做个记号

网友:
直接232转485就行了,简单。

网友:
S7-200的编程口物理接口是485,DB9的3,8脚对应485的A,B。作为编程口的时候支持3种波特率,2种通信协议,波特率为9600和19200时支持PPI协议,波特率为187.5时支持MPI协议。当编程口作为自由通讯口时,支持波特率1.2~115.2。

网友:
功能就是把232转换成485?

网友(2012-11-06):
真是好,我也去做一个看,只是75176不知道好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