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一下,大尺寸数码管这样驱动可以吗?

楼主(2009-06-24):
驱动几个大尺寸数码管,采用动态显示,模拟仿真已经通过了。请帮忙找一下还有什么不可靠的地方没有

   大尺寸数码管的驱动电压大于5V,每一段都是几个LED串联以后再并联的。下面图中的D1-D8表示数码管的一个段。D9表示0.5寸的数码管的一个段,两个数码管并联在一块。即同时亮,同时灭。

   uln2803的common端如果接地。数目管就会一直亮,不可控制了,如果接+12V,可以控制,图上没接,悬空。(这个common端感觉控制继电器的时候用比较合适,控制数码管没有必要接正端/地)

  实际电路里面没有那个按键。

   附件是仿真和程序

仿真图 (原文件名:127.JPG)

网友:
感觉有点搞的复杂

楼主:
楼上看一下  哪里能省下不要

R3的阻值合适不合适?

楼主:
提上来,别沉了

网友:
搞的这么复杂?有了TIP127,还要加2803干嘛啊?我认为只要两选一就可以了。

网友:
强烈不建议把不同尺寸的LED用一个电路驱动,你会发现电阻上的耗散功率太大了,不论从节能的角度考虑还是实际的器件成本,都是不划算的,0.5英寸的LED,用个国产的专用驱动芯片,1¥左右就可以搞定,没必要和大尺寸的LED共享驱动。

网友:
2803估计受不了

楼主:
回6楼:这个是几个数码管,图上画出的是LED的一个笔画。

回7楼:那个专用芯片能不能具体点儿?

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
按键按下后,P1.0有点悬,如果程序处理好的话?

楼主:
那个按键实际电路里面没有

仿真里面加上这个按键 是测试输入端为低临时加上去的,请忽略这个按键的存在

楼主:
7楼说的0.5寸的限流电阻比较耗电,计算了一下 P=I*I*R=0.01*0.01*1000=0.1瓦,似乎也不算大啊  动态扫描的话,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驱动只需要有Q1和R3即可,其它的都不需要。

楼主:
回楼上,那数码管会一直亮。

网友:
大尺寸的数码管,最好不要动态扫描。不然亮度是个问题。
我都是直接用一颗595驱动一位数码管。

楼主:
楼上意见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