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干扰的——求平均值

楼主(2009-06-24):
抗干扰的——求平均值

请问在单片机中C语言的求平均值怎么做;有没有示范程序,谢谢;

网友:
求和,取平均值

楼主:
有一个变量;X

网友:
【3楼】 armok 阿莫
TEK的示波器的采集菜单中,有一个采平均值,缺省是取4个点,也可以设置成16,32甚至更多点的平均值。

比较好用,可以消除干扰。

示波器还是避免使用平均值测量方式吧,不然看到的波形基本是都是假的

有空你测量任意波形,然后128平均……信号变化的话,波形很缓慢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