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SPIFLASH+USB

楼主(2009-06-24):
最近有个项目要用到一个容量不大的存储,考虑到用STM32和SPI FLASH来做。

思路是,在SPI FLASH上建立文件系统,通过USB来读写SPI FLASH上的数据。不知道该方案可行否?请各位指点,如果成功的,还希望能多交流。

网友:
没有问题的,可以做。

楼主:
呵呵,得到肯定就好,网上还没有找到这样的例程。待完工后,公布代码。
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给点意见,有参考资料就更好啦。

先在这感谢楼上和各位~~~

网友:
串行SPI建立文件系统?
关注中

网友:
肯定可以的,道理是一样的,都是对文件系统提供一个读写接口。这个已经成功了。

网友(2010-05-12):
以前sd卡才10块钱 那时候爽啊

网友:
刚刚做完   stm32 + W25V16 4M的U盘 串口输出文件

网友(2010-07-23):
支持,SPI支持文件系统的例子还是很多的

网友:
TO  【8楼】 __kevin__:

能公布出来参考一下吗

网友(2013-01-15):
楼主搞的怎样了啊?
能放下源码吗?

网友(2013-04-08):
楼主前辈啊 你把代码公布到哪了呢?

网友(2015-07-10):
能公布代码吗?510340168@qq.com   谢谢

网友A(2015-09-01):
参考正点原子的例子已经实现 但是写外部flash时需要擦除,时间很慢啊~~~~~~~~~~比如从U盘考文件到flash(初始了文件系统)上面,1Mbyte的文件要考4-5分钟,,怎么破这速度啊???????

网友B(2017-08-16):
引用 网友A:
参考正点原子的例子已经实现 但是写外部flash时需要擦除,时间很慢啊~~~~~~~~~~比如从U盘考文件到flash(初 ...

是不是SPI时序太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SPI时序太慢了?

W25、GD25之类就这么慢
想快换SST2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