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蜂鸣器在关断的时候会有“嗒”的一声响,为什么?

楼主(2009-06-24):
如题!

蜂鸣器电阻14欧,电路如下,驱动电路没有问题吧。

每次关断的时候会有一声”嗒“,听起来感觉不舒服。请问这是为什么?用软件可以解决吗,比如在判断的时候用X个MS把频率慢慢降下来。。。。

网友:
估计是这样的:10K电阻的位置放得不对,当掉电CPU被复位时,控制脚变成高阻,于是10K下拉=打开驱动,所以就有了声音。
去掉10K,在三极管的b-e间跨接3K~4.7K电阻试试。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

    蜂鸣器要发出“滴...滴...滴..."的声音,中间有停顿,每次在关断的时候仔细一听就会有”嗒“的一声,我在关断的时候是将基极输出为高电平的,应该不存在 holycat 仙猫 所说的情况吧。

网友:
【2楼】 max232 :“……我在关断的时候是将基极输出为高电平的”

——在关鸡掉电前的瞬间,CPU已经死了(可能被复位)的,置什么也不管用,这时只有10kΩ下拉在起作用!

网友:
我的没有!

VCC
-
bell
NPN--R-------IO
|       |
GND      R
        GND

网友:
【4楼】 hushaoxin:“我的没有!”

——你的当然不会有,因为你用的是NPN管,下拉=关死。关键就在于在失去CPU控制时要由硬件关死Buzzer。

网友:
楼主的电路本身就有问题。用PNP管应该接上拉才对吧。

网友:
会不会是那个二极管在坏事?
BELL里是有线圈的,关断的时候,反向感应通过二极管产生回路,形成电流
楼主可以试一下看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holycat 仙猫
——在关鸡掉电前的瞬间,CPU已经死了(可能被复位)的,置什么也不管用,这时只有10kΩ下拉在起作用!
我的MCU没有复位,只是把蜂鸣器输出“嘀。。。滴。。。”的断续的报警声。

aicey 肖永兵
会不会是那个二极管在坏事?
应试和二极管没有关系的,我拆过也是一个样。

电路是有些毛病,我改成10K上拉看看,或换成NPN的

网友:
借用4楼的修改下

VCC
-
bell
  -------IO   AVR & 51

对于普通的小蜂鸣器,我都是直接用IO口驱动,AVR、51的都没问题,没注意过”嗒“
不知道楼主的蜂鸣器是否可以

网友:
【8楼】 max232 :“我的MCU没有复位,只是把蜂鸣器输出“嘀。。。滴。。。”的断续的报警声。”

——复位不复位不是软件能控制的,在掉电过程中,当电压低到某个值时CPU就会被强制复位!这个时间也许很短,但产生一个能使人听见的脉冲宽度是足够了。

网友:
Every time off will have sound,This is cause by PNP circuit,so change the circuit by NPN and the buzzer connect to Vcc.

网友:
用PNP或NPN都是无所谓的,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软件失控时硬件必须接管,使得蜂鸣器两端不加电。该取上拉还是下拉,其实质是把基极朝发射极方向拉,以抑制三极管的Iceo(Iceo的定义:基极悬空时集电极-发射极间的穿透电流)。

网友(2010-10-25):
我用的是STM8103K3驱动无源贴片蜂鸣器.

使用STM8103K3内部的BEEP模块驱动,用的是NPN(8050),也有反向的二极管.蜂鸣器响250MS,不响250MS,循环(做报警用).

像楼主一样,报警时也会有”嗒“,”嗒“,”嗒“声,不是很明显.就没去管.

网友(2014-11-13):
求解,我的蜂鸣器直接不响,测了3片

网友:
按2楼的试一试

网友:
掉电时io高阻,当然会响一下罗,改电路成上拉

网友:
电路明显有问题,10K电阻改成上拉。

网友:
检查下输出高电平停止之前是不是有一段延迟的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