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开启副时钟

楼主(2009-06-24):
如果我要用副时钟来专门计时,请问如何开启

网友:
是时钟还是 振荡源 ?

楼主:
是振荡源,另外我想请教,在78K0LC3的规格书描述RTCC2,用于控制间隔中断功能和RTCDIV引脚。还有一个RTCC0的BIT0、BIT1、BIT2用于控制固定周期中断功能。
固定周期中断功能和间隔中断功能到底有何联系和区别。假如我还有一个INTTM000中断,当两者同时发生的时候会不会影响我的定时误差。谢谢!

网友:
这是2个不同的中断源,一个是INTRTC,一个是INTRTCI,你可以分别用也可以独立用。
加入你还有一个INTTM00中断,不会影响到你的定时误差。
即使你的时钟没有马上执行中断,他的计数寄存器也是正常累加的。

楼主:
当我在读写RTC的HOUR、MIN、SEC等计数寄存器的时候,计数寄存器还在正常累加吗,特别是读的时候还在正常累加吗!如果没有累加是不是就造成时间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