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坛的高手给我看看呀急死我了

楼主(2009-06-24):
最近一直忙乎4轴  现在有个问题  飞行时向左旋转的速度很迟缓  向右很灵敏而且还自转    遥控应该没有问题在Kopter_Tool里测试很好   请大家给分析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检查下电机是否装正了

楼主:
电机没问题装的很正

网友:
请检查下你的偏航陀螺。。这个是用来控制它的。。。通过MK工具观察陀螺的值,好像你旋转机机到立即停止下来的时候,输出的值(括号里的)应在500 +/-100 。TKS

楼主:
谢谢老甘  能在给我讲讲吗?我很笨不太明白  是不是那个竖着放的陀螺仪(是偏航陀螺仪)输出信号是看那个波形吗?
现在左右前后 飞行都没问题  起飞时机机会向右旋转  我用遥控调整就向左旋第一下管用然后搬到头都没反应

楼主:
旋转的时候是看那条白色的线吧(GyroGier)向左旋的值是-1200左右     向右旋的值是490    向左旋的越快值越高    向右旋多快不超过490

楼主:
以确定是陀螺仪坏了  郁闷

网友:
我的那条白色的线(GyroGier)在0(零)数值上下波动,范围在正负3左右。设置面板里有个选项是控制它的偏移的,你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