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假死怎么办?再次请教

楼主(2009-06-24):
我VB编写exe界面,用于与下位机mega16进行通信,界面有时候就不好使,现象是这样的:有时候点击一个控件,点击另外个控件就不行,点不了,或者要点击两次, 这样就需要关闭程序重新打开或者干脆就打开说串口占用了,这样唯一的办法就得重启电脑(在任务管理器里删除我VB生成的exe都删除不了)。一点规律都没有。请帮忙分析下这种串口假死怎么解决?我重新打开程序至少还能用,不用重启电脑!

网友:
我用的usb转串口线,没发现这个问题,用一个朋友的,经常。

网友:
主要是操作系统的问题,再就是程序写得不好
VB已经是MS的淘汰技术,没技术支持的

网友:
是不是这个问题,打开了不用就得关掉。

Private Sub Form_Unload(Cancel As Integer) '程序退出时,关闭串口
   If MSComm1.PortOpen Then
     MSComm1.PortOpen = False
  End If
End Sub

楼主:
我试试hsztc 的,谢谢!我的是串口转USB的,小马哥!

网友:
LZ最好用这个台湾的MOXA PComm Pro串口库,非常的稳定,当然先要保证USB转串口的硬件和软件驱动没有问题才行
台湾MOXA经典的串口库

楼主:
好的 ,非常感谢cqfeiy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