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 有哪些特点?

楼主(2009-06-24):
过段时间有个小项目要用无线通信,我准备用RF(等阿莫这先买来学下到时应该能用上),但老大却说直接用那种无线的那种串口模块就行了.请问RF和这个比有没有什么优势..

楼主:
RF主要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楼主位】 hyz_avr
但老大却说直接用那种无线的那种串口模块就行了
-----------------------------------------------------------
    你老大的意思是,直接用串口无线数据透传模块就行了吧?用2.4G的模块,价格比较便宜一些,但是通信距离近,2.4G的绕射能力会差一些,合适不合适,要看你们具体应用。并且现在一般的2.4G模块,需要自己写程序,控制RF芯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ISM频段的无线透明传输模块。我们网站,http://www.friendcom.com,看看能不能帮上您。

    另,RF特点,千头万绪,一言难尽。

楼主:
那这么说用那个还方便一点.只是价格贵一些是吧..

网友:
对,价格贵一点,但使用方便,传输距离远。

网友:
呵呵,楼上的乘机广告,

网友:
^_^   适当做点小广告。

网友:
RF = Ru Fang???

楼主是玩RF的高手呀~~~~

网友:
其实rf=肉脯

网友:
【8楼】 computer00 电脑圈圈

RF = Ru Fang???

----------------------------------------------
   ……

    想象力太丰富了。

网友(2009-07-29):
老大却说直接用那种无线的那种串口模块就行

这个是说是市场上的无线数传模块,串口通讯的,也就是RF+MCU,你那过来就可以直接收发数据,
使用方便,无需自己编程控制。

可以一起交流 QQ:120422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