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会upsd3200单片机。。。帮个忙

楼主(2009-06-25):
upsd3234到底是怎么加密的。。。。

楼主:
很 好。。。很感谢。。。。。

我还有问题 。。。。。

我们把程序下载进去的时候代码是放在PSD模块里吗。。。。还是在mcu里。。。。。mcu本身有没有程序存储器?

楼主:
厄。。。没人回答。。 。。再顶。。。。。。等待ing

网友:
mcu当然有程序存储器 了,

这只是一个工具,把下载的程序和psd的配置文件一次都下到片子里面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kingofkings 于:2009-06-29,09:42:38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9999]AVR (原ourAVR.com) 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2070]其它单片机

网友(2011-04-01):
如何来控制upsd3234a PIN80 的P0-P3的操作是和51单片机一样吗?还有如果下程序用ALL时如何才确定程序是下到哪个FLASH里面了啊?需要另外来写函数来实现对两个FLASH的操作吗?哪位能加弟一下的QQ帮我一下好吗?*******

站长阿莫提示:本论坛不提倡使用QQ等私下沟通技术问题,也禁止QQ群讨论。我们这里的资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大家的无私贡献才有今天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