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用阿莫推荐的XCOPY的备份方法,今天突然发现用不成了。运行.BAT,显示“xcopy不是内

楼主(2009-06-25):
copy,xcopy这些DOS命令都用不成了,不知咋会这样?!求大侠解惑,谢谢!

网友:
可能你的系统中不存在XCOPY程序,或未指定正确的目录路径

楼主:
现在查了一下,系统中确实没有xcopy.exe了,不知是何原因弄丢的?如何加上呢?谢谢!

网友:
x:\windows\system32\目录下
没有了的话,从别人机器上COPY一个过来...

楼主:
考过来了,还是不能用。

网友:
用PATH设置一下路径试试。

网友:
有个叫"PATH"的系统环境变量。

楼主:
大侠能说一下咋设吗?谢谢!

楼主:
受教了,谢谢阿莫和各位大侠。

网友:
备份用专用工具啦,一样简单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