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SSD的功耗与DCDC的问题!求解啊

楼主(2009-06-25):
一块CLASSD,预想9V下输出5w的功率到8欧的speaker上,一块dcdc给它供电,dcdc的最大输出电流需要多少啊,,关于这个最简单的问题还不能很明确,我现在采用的是9V下输出max current 800mA的够吗?
我选择CLASSD看图表 在12V 8欧姆 5w的输出功率下,芯片的supply current 是500mA左右。(9V应supply current应该更低??)
按照datasheet上理解classD的效率在80%左右,其实就是说12V下 dcdc提供的总功率是12*0.5 是6w左右,输出是5w,加载在8欧的阻抗上,电流是多少?直接P/R 开个根号?
这样子似乎够了 ,可是FAE却说不够??

楼主(2009-07-25):
汗 没人看

网友:
"dcdc的最大输出电流需要多少啊"

it depends on many factors. But under some crude assumptions, the current is roughly determined by Vcc divided by the sum of the speaker impedance and the impedance of the R/C network at the working frequency of the Class D amplifier.

for worst case analysis, just use Vcc / Rload.

it is VERY VERY difficult to design a dc/dc converter to power a class D amp, because of t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