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C中断编程的问题(移植IAR MSP430 的SimpliciTi)

楼主(2009-06-25):
这些天在做TI 的SimpliciTi 的移植,原程序是在IAR 下编译的,用的是MSP430。移植中断部分不好处理。
原程序的定义:
#define __bsp_ISR_FUNCTION__(f,v)   __bsp_QUOTED_PRAGMA__(vector=v) __interrupt void f(void); \
                                    __bsp_QUOTED_PRAGMA__(vector=v) __interrupt void f(void)

#define __bsp_QUOTED_PRAGMA__(x)          _Pragma(#x)
#define BSP_ISR_FUNCTION(func,vect)     __bsp_ISR_FUNCTION__(func,vect)

BSP_ISR_FUNCTION( BSP_GpioPort1Isr, PORT2_VECTOR )
{
  /*
   *  This ISR is easily replaced.  The new ISR must simply
   *  include the following function call.
   */
  MRFI_GpioIsr();
}

我用C语言编程程序也有些时间了,不明白老外为什么这样写。
请教熟悉这种方式编程的大虾,怎样改动最小移植到PICC中。
我这样试了一下
#define __bsp_ISR_FUNCTION__(f,v)   __bsp_QUOTED_PRAGMA__(pesect intcode = v) __interrupt void f(void); \
编译通不过。

网友:
小弟心以前用汇编,也用KEIL但是觉得PICC不大好用。和KEIL差别较大。

网友:
我也在移植simpliciti这个协议我用的是dsPIC33FJ128MC804加A7102A,现在以完成点对点的测试.我对这部分的中断理解是老外怎么写的你都不用管.你按照PIC的中断写法来写.让RF芯片收到数据就跳到这个中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