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带硬件流控串口通讯(即5线串口)的问题

楼主(2009-06-25):
现在本人正在做一些关于5线(Rx,Tx,RTS,CTS和地)串口的PC机与PC机间通讯的一些研究,以前都只用过三线的,对这种5线的串口通讯不了解。网上看了些资料以后,自己有两种想法:
    (1)只要双方的流控线 正确连接了,并且在程序中启动了  支持硬件流控,那么在随后的编程中,完全不需要控制  RTS和  CTS的引脚状态
    (2)是:流控线正常连接后,并且在程序中启动了  支持硬件流控,那么在随后的编程中,还需要控制  CTS和 RTS的状态(比如:发送数据前使RTS有效,发送完毕后使RTS无效)
    请问哪种正确呢?
    希望各位高手有做过5线串口的提供些资料,简单的程序什么的,谢谢。

网友:
外设比如AT91SAM的串口带硬件流控,如果握手信号不来不会发新的数据,其他MCU不一定有,比如标准51,如果想流控,要自己程序处理,PC上流控是硬件的

楼主:
new007
PC上流控是硬件的?
-------------------------------------------------
只得是如果我在设置串口的时候选择了硬件流控那么硬件会自动处理RTS和CTS吗?

网友(2010-05-05):
DTR,DSR------DTE设备准备好/DCE设备准备好。主流控信号。
    RTS,CTS------请求发送/清除发送。用于半双工时,收发切换。属于辅助流控信号。半双工的意思是说,发的时候不收,收的时候不发。那么怎么区分收发呢?缺省时是DCE向DTE发送数据,当DTE决定向DCE发数据时,先有效RTS,表示DTE希望向DCE发送,一般DCE不能马上转换收发状态,DTE就通过监测CTS是否有效来判断可否发送,这样避免了DTE在DCE未准备好时发送所导致的数据丢失。
    全双工时,这两个信号一直有效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