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口,现在新主板很少带LPT口了,那怎么用雕刻机

楼主(2009-06-25):
最近想换个台式机,发现主流的主板带LPT的很少了,求解决方案

楼主:
这么快 阿莫就有回复了,正愁着选主板呢。

网友:
俺估计,等硬件基础得到验证OK后,阿莫随后就会抽出精力开发配套的USB控制盒子(大RAM做缓冲)
也许阿莫还有更好的idea出来,但无论如何这次比同行走得要远多了

网友:
可以选本本 比如DELL 的D410

网友:
错了,是D610

网友:
台机买PCI并口卡

网友:
30块买个pci的插卡就好啦

网友:
既然想换个台式机就配个好点的,把(个人或单位淘汰的有并口的)老机拿来做控制专用。省得jj工作的时候没电脑用。Mach3建议机器工作的时候不要开别的软件,并且不用的服务最好都关掉。

楼主:
那算了,新配的机器还是用主流的吧。
专心等JJ……。静候

网友:
既然用台式机,就用维宏运动卡算了,也不贵,单卡199圆,配软件,淘宝上很多卖的,连论坛的驱动器应该没太大问题

维宏卡是“准工业”用途的运动卡,用维宏卡后就不需要并口和MACH软件了,工作起来比MACH流畅得多,性能稳定10倍以上,MACH唯一的好处就是省了199圆。MACH的多少都有些问题,用MACH的不少人都经历过弄很久,解决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之后,才运行起来。MACH有时还会莫名其妙的失控,如果你加工了2个小时的浮雕,眼看要完成时,Z轴偶然来一个失控往下走多了一些,那就白做了

网友:
连接很简单的:

维宏卡DB15插座

引脚号 功能 信号方向 描述

1 对刀 输入 对刀信号为低电平时,表示刀已接触对刀块;对刀信号悬空或高电平时,表示无效
2 Z轴脉冲 输出 低电平时,驱动器内的输入光耦导通,否则截止
3 Y轴脉冲 输出 低电平时,驱动器内的输入光耦导通,否则截止
4 X轴脉冲 输出 低电平时,驱动器内的输入光耦导通,否则截止
5 主轴高速 输出 OC门输出
6 Z轴零点限位 输入 低电平表示零点到
7 Y轴零点限位 输入 低电平表示零点到
8 X轴零点限位 输入 低电平表示零点到
9 X轴方向 输出 低电平时,驱动器内的输入光耦导通,否则截止
10 Y轴方向 输出 低电平时,驱动器内的输入光耦导通,否则截止
11 Z轴方向 输出 低电平时,驱动器内的输入光耦导通,否则截止
12 主轴低速 输出 OC门输出
13 主轴中速 输出 OC门输出
14 GND
15 +5V 输出 输出电流容量不小于500mA

市面上200的卡都是盗版,有版权问题,正版的一套卡比你的雕刻机都贵,而且有硬件时间加密

维宏卡的限位功能只有在零点是硬件限位,另一头是软件限位,每次开机,机器回到机械零点后,软件限位才生效,不回机械零点则另一头无限位保护

参考一下一个连接板,是把维宏卡和驱动器连接起来的

网友:
我用的那台机器也是盗版的卡,查对了一下,最大运行速度是4350mm/分,丝杆螺距是5mm,驱动器16细分,也就是说这个卡的最大工作频率是46400Hz,正版卡的最大工作频率是160000Hz,最大运动速度可以快3倍多。论坛的雕刻机是用8细分,丝杆螺距是2mm,用盗版卡对应的最大速度是3480mm/分,足够了,实际上用42电机配合螺距2mm的丝杆,稳定速度有600mm/分都很好了

网友:
嘿嘿,用X61底座有串并口的飘过

网友:
继续等阿莫的新东东出场

网友:
usb 2 并口

网友:
以前用过中月的雕刻机是串口连电脑的,配套的软件能把3.0版的PCB文件转成刀路发到雕刻机上自己控制雕刻。并口雕刻机可以说只是玩具级别的,所有控制部分都在PC上做的,速度受限于并口提不上去的,雕刻机上面的电控部分只是电机驱动而已。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努力解决。不久就会随着第一批雕刻机的发布,公布我们的解决方案。

网友:
回复楼主,目前的主板基本上还都带有并口,但是不象之前的主板直接在背面引出,而是在主板上留有并口的双排插座,需要用转接线从主板上引出。并口是一个很基本的资源应该不会轻易取消

网友:
Mach2有个问题,就是运行软件的时候,最后其他的东西全关闭,尤其是突发性需要较长时间片的软件或模块。
因为Mach2要严格按照时序输出Pulse到并口,而PC在uS级别是没有准确定时的。
目前一般用的是多媒体的定时功能,可以做到uS级别,但精度不能保证到uS级别,比较Win是多任务的系统。
我以前做一个并口通讯类似的东西,用的就是那个所谓的多媒体定时器(标准定时器的精度是50mS级的)。

而维宏卡是有缓冲机制的,送来的数据是一堆的,输出Pulse时序是硬件产生的。
这时候软件的工作就是负责把那一堆数据送给维宏卡,这时候就不再要求准确的定时,
只要能保证维宏卡数据用完之前给它新的数据就OK了。

前些日子琢磨了下Mach2看他有没有留下二次开发的接口资料,没找到。
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发一个自己的“维宏卡”了,或者USB的外置控制盒。
从这个数据量上看,USB是绰绰有余的,Full Speed都够用的了,更何况现在Hign Speed都已经成了PC的标配。

楼主:
答复25楼 changjing
新买的华硕G45,真没有LPT,板上到是留了串口。
到是有12个USB口,晕

网友:
usb口不稳定的

现在打印机都用usb,结果长时间待机机后,usb就休眠了,还得插拔usb

网友:
PCMCAI接口的维宏运动卡或类似的? -------PCMCIA

网友:
【27楼】 zjinkui
那么多USB实在想不出同时干什么用(而且电源负载也成了问题),有时候主板厂商太追求“华丽”而忘记了实用性

网友(2014-05-19):
我也有个X61T,不知道底座并口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