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总线式单片机"概念

楼主(2009-06-25):
单片机仿真proteus中有“总线式单片机”一说,如元件库中“AT89C51.BUS”,是什么意思?89C51的另类?求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IO端口以总线方式引出,而不是单独引脚引出,方便你画图时直接用总线连接其它零件。

楼主:
再追问一下:就是说89C51本身还是原来一样的,并不是另外一种什么总线式的?对不对?

网友:
仅仅是画法不同而已,实质一样.

网友:
你说的是总线开放的概念吧?
有的单片机可外扩RAM,因其数据地址线在外部引脚上。而有的单片机则外部无数据地址线,如crotex-M3的103系列。

网友:
【2楼】 liweiliang

单片机是一样的,总线脚用BUS引出,方便你画图时直接连BUS,不用画条BUS再一根一根脚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