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起飞 悬停电流测试过吗?

楼主(2009-06-25):
我现在用的是 1060 3叶 起飞电流 7A 左右

网友:
总电流吗?

网友:
差不多!

一般最多10A

楼主:
按这样的电流 2200mah 飞不了多少time的
如果栽重后平均10A 的话 只能飞 10分钟左右

网友:
差不多~而且还是不负载的情况!
可能整个机架的重量及设计上有问题!
电机和桨叶等……

德国的那些碳纤机架、电机、桨不是随便设计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