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RF24E1这个芯片用起来怎么样?

楼主(2009-06-25):
各位论坛大牛,我想用无线模块把一个传感器的数据传递到上位机,因为要求空间很小,有三个问题,想询问一下大家
1  nRF24E1这个芯片成熟不成熟,用起来稳定性怎么样,容易不容易用这个芯片开发些东西?
2  nRF24LE1这个芯片呢
3  这两中芯片的是不是都只能spi口烧写,有没有廉价一些的烧写方式,或者能不能JTAG烧写

网友:
据我所知1稳定2稳定31放外部E2中,2没有

我用LE1的a/d,采样音频,原以为有12bit的分辨率,但pwm只有8位,另外一个问题是定时器都是时钟的12分频输入,16MHz是除不尽的,感觉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