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搞得头疼啊!

楼主(2009-06-25):
最近搞的头痛啊

网友:
B(asic)不行(V)C上,再不行D(elphi)上

网友:
没有比VB更容易的上位软件了

网友:
vb确实不难,不过功能上也差了不少,没有vc强大

网友:
如果被BASIC搞得头痛,那多半是想操作一些特殊数据格式,或找不到控件

网友:
VB还是可以的,出来一些视频、多线程什么的做起来不方便,其他基本上都能胜任

网友:
vb没C#好用,VC下API烦,MFC还行,就是经常翻手册...
以上都用过,做过项目,只会用VB的当然说VB好用...

网友:
VB的烦恼产生于“用熟”和“用精”这两个状态间的过渡阶段,不管这个阶段能否成功过渡,你对VB的看法都会有改变:
1,过渡成功:你会认为VB是精品,简单的程序有优势,复杂的程序也能做。
2,过渡不成功:你会认为VB是垃圾,只能写简单程序,复杂的什么都干不了。

网友:
问下,
vb6.0好还是vb.net 好用?
如果是后者,我说c#.net比vb6.0好用就没错吧^_^
如果是前者,那么就是在认为MS放弃vb6.0是错误的,vb.net是倒退?

楼主:
vb只是个工具 最基本的吧

网友(2009-09-29):
到底要怎么样学习VB呢?

网友:
vb 6.0 与 VB.NET 看起来比较相像,但我认为应该是两种开发工具。

网友:
天天写代码

网友:
VB确实用起来不顺, 最近在用, 在处理自定义消息和回调函数时很差, 还是Delphi比较爽.

网友:
VB不好处理自定义消息和回调函数

网友:
VB的自定义消息只能使用hook方式来subclass窗口过程,本来这也没什么,VC,Delphi差不多也是这么干的,尽管不用显式使用,但VB的调试器真是烂,竟然不能正常工作,一但设置断点,那个被hook的窗口就挂在你面前,挡住IDE的窗口,然后VB的IDE鼠标失灵,只能用键盘操作,此时如果想结束调试,那VB的IDE也自动down掉,真是崩溃。

网友(2009-10-29):
vb是怎么来做多任务呢,我是用定时器来做的。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