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实现倍频大家讨论

楼主(2009-06-25):
用fpga实现倍频大家讨论
输入信号时0—200khz,要求10倍频及输出的信号0—2m,fpga的时钟是10m的

楼主:
怎么用呢

网友:
用锁相环哈,最好解决了。。。。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公司的FPGA。。。

网友:
输入频率太低了吧,才200k的频率,一般PLL要求的频率都要>10M的。

楼主:
不是对时钟信号的倍频

网友:
0这个起点太低了呀。如果是100k~200k,可能好搞些。

PLL一般都有个下限,否则精度会很差。

网友:
有个想法给你参考一下:

用计数器计算输入时钟的周期,在下一个周期按照周期/10输出时钟,像流水线一样,但精度实在是一般。

网友:
你这要求也有?

网友:
喔, 如果是这样的话, 要看你的具体要求了

可以考虑先预先取10个源脉冲的后期平均值, 然后产生新的波形

网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twice is

port (clk,rst:in std_logic;

       clk_out:out std_logic);

end twice;

architecture rtl of twice is

signal clk_temp:std_logic;

signal d_out:std_logic;

signal d_outn:std_logic;

begin

process(clk_temp,rst)

begin

       if(rst='1') then

              d_out<='0';

       else

              if(clk_temp'event and clk_temp='1') then

                     d_out<=d_outn;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clk_temp<=clk xor d_out;

clk_out<=clk_temp;

d_outn<=not d_out;

end rtl;

网友(2012-04-09):
PLL能对任意 频率 进行倍频吗?

网友:
PLL 有最低频率要求的,一般输入10M左右,输出也是有要求的,你这个太低了。
你的时钟10M,输入为K级别,直接计数就行了。

网友:
带锁相环的倍频好办,但好多芯片不带锁相环,像我现在用的这个lattice公司的xo640就不带,要倍频有什么好办法呢

网友(2012-05-12):
没看明白啊

网友:
能给个具体的信号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