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如何读取SD卡中的TXT和BMP文件,并通过LED屏显示出来?

楼主(2009-06-26):
小弟最近做一个项目,要从SD卡内读取TXT和BMP文件,并通过LED屏显示出来,现在SD卡的驱动可以了,LED屏的显示也可以。对于如何读取SD卡内的TXT和BMP文件,我现在无从下手了?以及如何通过读到的TXT或BMP文件的内容如何转换为LED屏显示的字模矩阵呢?
希望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网友:
TXT...字模(字库)..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上的意思是啥呢?

网友:
可以关于我的znFAT 原创FAT32文件系统

网友:
你那LED点阵屏吗,多大的

楼主:
点阵屏是16*64,显示4个字,走屏的。现在我就想通过读出SD卡中的BMP文件和TXT文件的内容,来显示。BMP的数据格式,我搞清楚了,但是就不是到读SD的时候,用那个地址才可以读到BMP的内容?还有就是读到BMP的位图数据的时候,要通过怎样的数据转换变成我LED屏的字模格式呢?

网友:
外包得了..

楼主:
BMP文件,是用黑白色的,高是16,宽就根据要显示的内容来变化

楼主:
7楼的外包,是什么意思呢?能说清楚吗?

网友:
楼主问题有没有解决了?

网友:
读取SD卡上的BMP文件显示在TFT上
http://bbs.znmcu.cn/viewthread.php?tid=23&extra=page%3D1

楼主(2009-08-03):
搞了一个月,终于搞出了一点成绩了。现在我的系统可以读出一个BMP文件了,高度是16,宽度可变的。问题是,当我宽度小于256时,显示是不会出现问题的,但我的宽度大于256时,就出现问题了,LED屏的下半部分显示正常,上半部分显示不正常?有朋友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
楼主能否放点程序

网友:
【12楼】 mj933
积分:51
派别:
来自:
搞了一个月,终于搞出了一点成绩了。现在我的系统可以读出一个BMP文件了,高度是16,宽度可变的。问题是,当我宽度小于256时,显示是不会出现问题的,但我的宽度大于256时,就出现问题了,LED屏的下半部分显示正常,上半部分显示不正常?有朋友遇到这个问题吗?
-----------
数据类型的问题?

楼主:
void   Bmp_Control(FileManageInfo *pf)
{
           Int32u  bmpOffest = 0;
           static  Int16u  RNbyte = 0;
           Int32u  biWidth = 0;
           Int32u  bfOffest = 0;
           Int32u  SecIndex = 0;
           Int32u  LastSecIndex = 0;
            Int16u  k = 0;
           Int08u  k1 = 0;
           Int16u  RowByte_T = 0;
           Int16u  RowByte_F = 0;

           Int08u  *Buf = R_NULL;
           Int08u  SecOffset = 0;
           Int16u  ReadPoint = 0;

           //Int08u  readBmp[16];

           biWidth  = Bmpd.biWidth;    //BMP图片的宽度
           bfOffest = Bmpd.bfOffBits;  //BMP图片数据的编移量

       //SetOffNbyte(readBmp, 16);
           SetOffNbyte(Bmpd.dis_Bmp, 16);

           k = biWidth % 8;
           RowByte_T = biWidth / 8;
           if (k)
           {
              RowByte_T = RowByte_T + 1;    // 一行数据占有的有效字节数
                   }

           k = RowByte_T % 4;
           if (k)
           {
              RowByte_F = RowByte_T + (4 - k); // 一行数据占有的字节数
           }
           else
           {
                     RowByte_F = RowByte_T;
           }
            SecIndex = GetFristSecOfClus(pf->CurClus);
           RNbyte = 1;
           for (k1 = 0; k1 < 16; k1++)
           {
                 bmpOffest =  k1 * RowByte_F + bfOffest + RNbyte;
                 SecOffset =  bmpOffest / 512;
                SecIndex  =  SecIndex + SecOffset;
                ReadPoint =  bmpOffest % 512;
                if(LastSecIndex != SecIndex)
                {
                  Buf = OpenSector(SecIndex);//这里出问题了
                   LastSecIndex = SecIndex;
                 }
                Bmpd.dis_Bmp[15 - k1] = Buf[ReadPoint];
           }

           ++RNbyte;
           if (RNbyte >= RowByte_T)
       {
              RNbyte = 0;
                   }

}

楼主:
上面的程序是,读BMP文件的程序来的

楼主:
上面的程序,Bmpd.dis_Bmp[5]~Bmpd.dis_Bmp[15] 的数据是正确的,Bmpd.dis_Bmp[0]~Bmpd.dis_Bmp[4]的是错误的。当我改为一下程序时:

void   Bmp_Control(FileManageInfo *pf)
{
           Int32u  bmpOffest = 0;
           static  Int16u  RNbyte = 0;
           Int32u  biWidth = 0;
           Int32u  bfOffest = 0;
           Int32u  SecIndex = 0;
           Int32u  LastSecIndex = 0;
       Int16u  k = 0;
           Int08u  k1 = 0;
           Int16u  RowByte_T = 0;
           Int16u  RowByte_F = 0;

           Int08u  *Buf = R_NULL;
           Int08u  SecOffset = 0;
           Int16u  ReadPoint = 0;

           //Int08u  readBmp[16];

           biWidth  = Bmpd.biWidth;    //BMP图片的宽度
           bfOffest = Bmpd.bfOffBits;  //BMP图片数据的编移量

       //SetOffNbyte(readBmp, 16);
           SetOffNbyte(Bmpd.dis_Bmp, 16);

           k = biWidth % 8;
           RowByte_T = biWidth / 8;
           if (k)
           {
              RowByte_T = RowByte_T + 1;    // 一行数据占有的有效字节数
                   }

           k = RowByte_T % 4;
           if (k)
           {
              RowByte_F = RowByte_T + (4 - k); // 一行数据占有的字节数
           }
           else
           {
                     RowByte_F = RowByte_T;
           }
       SecIndex = GetFristSecOfClus(pf->CurClus);
           //for (k1 = 11; k1 < 16; k1++)
          // {
          RNbyte = 1;
           k1 = 12;
           bmpOffest =  k1 * RowByte_F + bfOffest + RNbyte;
           SecOffset =  bmpOffest / 512;
               SecIndex  =  SecIndex + SecOffset;
                   ReadPoint =  bmpOffest % 512;
                   if(LastSecIndex != SecIndex)
                   {

                          Buf = OpenSector(SecIndex);
                          LastSecIndex = SecIndex;
                           }
                   Bmpd.dis_Bmp[15 - k1] = Buf[ReadPoint];
           //}
           ++RNbyte;
           if (RNbyte >= RowByte_T)
       {
              RNbyte = 0;
                   }

}
这个时候Bmpd.dis_Bmp[3]的数据是对的。

楼主:
编译器用ICC的

楼主:
忘了说:图片的宽度是448位,高16位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吧贴顶起,让高手解决。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自己大意了,SecIndex  =  SecIndex + SecOffset;造成数据出错。

网友(2010-09-05):
正在强烈学习ing!!!!

网友(2012-09-11):
技术性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