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封装温度传感器用什么胶?导热性要好,谢谢

楼主(2009-06-26):
请教,封装温度传感器用什么胶?导热性要好,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哪家的什么型号的?

网友:
导热硅脂

网友:
如果导热的同时,还需要起到固定作用,用导热的环氧树脂胶或者导热硅橡胶。如果仅仅导热,用导热硅脂。

网友:
导热硅脂,楼主小剂量能买到吗,上次我们公司也想买点试试的,nnd人家要卖就是一桶,太郁闷了,要是找到零卖的说声啊

网友:
电脑城到处都有卖的

网友:
专门有导热胶,我有做激光器的朋友,就用这个固定晶体、LD。

网友:
要高温硅脂啊,这个有温度区别的,我们公司的产品温度在400度左右呢,普通的硅脂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