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DIY无刷电调的高人们,你们的电调转速最高能上多少转?

楼主(2009-06-26):
参考http://www.flyelectric.ukgateway.net/avr_ff_timer.htm的电调程序自己编了一个,发现转速最高才10000转左右,而且此时电机电流比8000转时电流大了两倍。经查找发现应该是过零检测电路的问题(电路上的104电容将过零点的相位移后了),将如下电路上的104电容换成103后转速上到20000转都没有问题(借用一下hn_ny_dxs 夏风
的图)
(原文件名:123.jpg) 但此时电机转的不顺畅,发生堵转后发出高频叫声。
我想本坛上DIY的无刷电调的过零电路大多是按这个电路和参数来做的吧,所以想看看你们的如何解决?

网友:
其实电调这东西 要分析透彻,学问太多了。

但是在四轴飞控系统上是微不足道的。

延迟30度电角度,我本来想做,现在还是把心思花在飞控程序要面了。

104会产生相移,但是具体多少,怎么算

网友:
我也刚做了个DSP控制的无刷电机,学了一个多月DSP.才把电机转起来,加了30度延时,但航模电机卡死,大的电机转的很好,程序还得调整下~
用得是这个电路

关于电容电阻的取值,老师给我大概讲了下 ,主要是电机是个阶跃响应,把图一画就知道了,但我还不太懂~自控没学好~

相位角为a=arctan(2πfR1R2C/(R1+R2))

楼主:
【1楼】 rei1984 :
我对电调的兴趣比较高,也是想自己做电调才学单片机的。两年前用PIC16F73做过一个电调,用的就是楼上那个电路,转速也比现在用AVR做的高,但电路复杂了点,不能小型化。

我看过网上很多人做的电调都没有这个电容滤波的,自己也试过,但一开机就卡死了,用软件滤波也不行。看http://www.flyelectric.ukgateway.net/avr_ff_timer.htm这个网站的电路就没有这3个电容的,程序也就在读取两次比较器中间加了1个4uS的延时就行了,为什么自己的就不行呢?还是读取比较器时要关了PWM才能下确读出来呢?如果这样的话占空比不就不正确了吗?

各位帮帮我吧,我相信不止我遇到这个问题的,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众人的力量才是最大的。

网友:
pwm不用关闭。

mk-blctrl的代码也有bug,转速高了,也会卡壳的,但是不会卡死!大约在10000w的时候。但是带了桨以后转速大约才8000转的时候还是可以的。

还有30度电角度的时间不一定是4us,要按照实际的转速来给定。

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再接下来的时间测试一下 过30度电角度换向是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电机并不是转的快就好,比如KV1000的电机,在10V的时候应该10000转时是额定转速,为了保证飞行中有调控的余地,还要留20%的余量,8000是合理的值。超过额定转速,电机的转矩和输出功率会急剧下降,因此在20000的时候轻轻一碰就会堵转。另外在高速的时候要想转的稳,不光是换相的时机的问题,还有PWM的占空比的控制。

楼主:
【4楼】 rei1984
你误解我的意思了,那个4uS的延时不是电角度的延时,应该是用于软件滤波的。我现在的情况应该就是高速时相位已经过了30度电角度才换相导致电流这么大的。
【5楼】 abuzhu
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商品电调说明:最高转速可以达到210000 RPM(2极马达)、70000 RPM(6极马达)、35000 RPM(12极马达)
现在就是想弄明白那些商品电调怎么能做得这么高转速的。

网友:
这个电机的最高转速跟手机的最长待机时间恐怕差不多的概念,是在一定条件下测出来的,至少包含以下因素:
1、空载
2、电压超过额定值
3、占空比接近100%?
4、控制电路精心设计,MOSFET开、关都很快
5、可能是开环

而电调的最高速度恐怕是用时钟信号频率硬算出来的……

网友:
mos管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都是在us级,lz试试,占空比50%,不要满占空比是不是不会堵转了。

我的分析是,mos管 在上升和下降的时候有交错,导致的大发热,效率极低!  错开是不是会解决?

仅仅提供一些思路

楼主:
【8楼】 rei1984
转速多高,占空比多大也会这样,用示波器看比较器输入端口的波型出现好多杂波。不过堵转后的现象跟你后面说的一样,电调高频啸叫,发热厉害,实验电源恒流保护。多试几次后mos管就报废了(不知道我买的是不是次品,已烧了十几只了)。
现在已换回104的电容了,先做好保护措施再玩,烧不起了

网友:
同意7楼意见,以前用涵道风扇时,就知道有些所谓的国产品牌给出的数据就是忽悠人的.
这个104的电容放在这里不好,别人没用也就说明了还有其他方法的!

我的凤凰10A电调在研究时不小心搞坏了,于是就换了个同型号的单片机焊上去,自己DIY,也是学的这个程序的思路,不过狠下了一番工夫,做了一些改进,我觉得玩模型就是一种爱好,能有一个用的顺手的电调就够了,没必要被那些厂家所推出的花里胡哨的功能给牵着鼻子走,把启动和可靠性做好都不错了.

现在我的稳压电源最高10V,用一个3500KV的电机实测有3万3千多转,电流有2安多.

祝你成功!

楼主:
唉~~搞着搞着,现在就算换回104的电容也没有之前转的那么顺了,主要问题是反向电动势的杂波太大了,电机启动失败或堵转就不停的叫,看来离成功的路还长得很啊

网友:
你是面包板搭的电路,还是pcb板??

我的过零点的mitter的波形是加一个dc分量的正弦波。正弦波是反电动势产生的。(这是我的分析)

还有你怎么知道你遇到的是杂波??

楼主:
【12楼】 rei1984
我是用PCB做的,我之前发过一帖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87755&bbs_page_no=1&bbs_id=1025,至于杂波的问题,我是用示波器测量过零电路连接单片机比较器的输入端口看到的,真奇怪,明明刚开始时用1楼的电路参数是没问题的,现在就有问题了,连焊了3块PCB的问题都一样.

网友:
建议用示波器看看比较器两端的电压波形,最好再跟比较器的输出对着看一下。根据我实际调试的情况,在加了104以后,反电动势的波形被滤的太过了,峰峰值大概500mv,这样中性点稍有偏移,比较器的输出就不正常了。

还有应该用相位校正PWM输出,这样电机的运转会平滑很多,效果很明显。

在启动的头几周,占空比可以大一些,这样启动会顺利一些。

网友:
楼上的是邢煜大哥吧  呵呵

楼主:
【14楼】 abuzhu
我13楼说的就是测量比较器两端的波型了,而你说的用相位修正PWM我之前一直在用(16K的),但昨晚我试过用32K的快速PWM效果竟然好了一点,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启动运行了,不过仅限同一个电机(CDROM电机带P4CPU风扇的风叶),而且是7-12V之间的电压才可以。
看来还是要买一套无刷套装回来看看才行,在淘宝上看中一套新达西的无刷套装,90元的。
还有,提醒一下玩电机的人千万要小心一点啊。昨晚在测试电机在运行中堵转时,食指不小心碰到电机的风叶,顿时割开了一道长约10mm的伤口,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