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马潮老师请教TWI的STOP信号问题

楼主(2009-06-26):
TWI的STOP信号的疑问
  向各位请教TWI的STOP信号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产生?
这段程序在通信失败的条件下重复通信r次
while( I2C_Write_(wrDAdr,wordAdr,pWrDat,num)==I2C_ERR && r>0)
   {
    if( !(TWCR&(1<<TWINT)) ) TWCR=(1<<TWINT);  //保证发出stop信号前TWINT置1
   I2CStop();r--;}   //#define I2CStop()        (TWCR=(1<<TWINT)|(1<<TWSTO)|(1<<TWEN))
在示波器下观察当提供错误地址,进入重复通信时大括号中的stop信号并没有发出,这导致了在重复通信

中的start信号都变成了restart信号,其影响了对TWSR中的值的判断,使得之后的重复通信都失败了。
但是当只进行一次写入操作且操作成功时(单独一次写入,后面没有其他写入程序)却又能够观察到

stop信号。

就此推理TWI好像是这样的
程序这样执行 :start->地址->数据->stop  ->start->地址->数据->stop ->start->地址->数据->stop......
中间的stop信号都没有了,只有最后一个stop信号会产生,中间的start信号都变成了restart信号
stop好像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会发出,比如:没有start信号时stop信号不会发出,报文为空时stop信号不

会发出,stop信号后面紧接着start信号时stop信号不会发出...
感觉很迷惑,请高手指教。

以下是I2C_Write_()函数
bool I2C_Write_(INT16U wrDAdr,INT8U wordAdr,
                      INT8U *pWrDat,INT8U num)
{
INT8U i;

if( I2C_Start()==I2C_ERR )
  return I2C_ERR;

if( I2C_SendWrDAdr_((wrDAdr&0xfffe)|I2C_WRITE)==I2C_ERR )//保证写控制位正确
  return I2C_ERR;

if( I2C_SendDat(wordAdr)==I2C_ERR )                                //从地址当作一般数据发送
  return I2C_ERR;

for(i=0;i<num;i++)
  if( I2C_SendDat(*(pWrDat++))==I2C_ERR )
return I2C_ERR;

I2CStop();
return I2C_CRR;
}
以下是senddat函数
bool I2C_SendDat(INT8U configDat)
{
I2CSendByte(configDat);
I2CWaitAck();
if( I2CChkAck()!=I2C_MT_DATA_ACK )
  return I2C_ERR;
return I2C_CRR;
}
以下是SendRdDAdr_函数
bool I2C_SendRdDAdr_(INT8U rdDAdr)
{
if( rdDAdr&0xF000 == 0xF000 )                                 //判断是否为 10位 器件地址
  if( I2C_SendWrDAdr( (INT8U)rdDAdr>>8 )==I2C_ERR )         //设置 (高位)器件读地址
   return I2C_ERR;
if( I2C_SendWrDAdr( (INT8U)rdDAdr )==I2C_ERR )         //设置 (低位)器件读地址
  return I2C_ERR;
return I2C_CRR;
}

以下是宏定义
#define I2CStart()        (TWCR=(1<<TWINT)|(1<<TWSTA)|(1<<TWEN))
#define I2CStop()        (TWCR=(1<<TWINT)|(1<<TWSTO)|(1<<TWEN))
I2CWaitAck()        {while(!(TWCR&(1<<TWINT)));}
I2CChkAck()        (TWSR&0xf8)
I2CSendByte(x)        {TWDR=(x);TWCR=(1<<TWINT)|(1<<TWEN);}

网友:
你做I2C应用,手边应该有个I2C协议规程的资料,那里面对什么时候发STOP等信号都有具体的介绍。

明白了后,才是编程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