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订了,随着阿莫的进度推进,现在越来越对使用方法没底了,从来没用过啊。

楼主(2009-06-26):
最大的困难在于之前都没见过雕刻机,很有可能打开箱子后安装都成问题..

PC没有并口,浏览了一下坛子里的帖子,好像还不是随便买个PCI转并口的卡就能用的..

软件方面刚刚下了一个ArtCam,估计输出的文件格式和阿莫的机器是兼容的..

估计只有个硬盘文件也雕不了,怎么也得有个控制软件,于是又发现大家在讨论维宏卡——不用看了,必然不会用......

还有被雕刻的材料一般都怎么固定在机器上啊,也是完全没谱..

搞不好我得把雕刻机打个板儿、供起来,每天三炷香,祈祷她成精自己完成任务了...

哪位老大有时间给科普一下哈,买了不会用,会被老婆家法处理的,后果很严重...

楼主:
有阿莫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如果你对我没有信心的话,现在就建议你取消订单,我们当天会将货款退给你。

此言差矣,首先、绝对没有质疑阿莫的意思。
一个零基础的、刚刚进入论坛的新人,能够短时间的决定预定你的机器,凭借的就是对你个人的信任以及我直觉判断。

虚幻网络、萍水相逢,我在短时间产生如此的信任、自己也有点奇怪,但,这是事实..

只是,“如果你对我没有信心的话,现在就建议你取消订单,我们当天会将货款退给你”这样的话,在好多帖子出现,我觉得会让很多真正相信你的人,产生距离感,反正刚才我看到这句回复有点不舒服..

我没有能力领导革_命,但是可以用户革_命....

网友:
【3楼】 armok 阿莫
我已经为这个雕刻机安排的开源活动
--------------------------------

阿莫是否能够透露下,这些活动和LINUX是否能扯上关系?最近想学LINUX。

网友:
还以为阿莫准备做雕刻机中的法那克,晕!

网友:
其实很容易的,我从接触雕刻机到现在不到两个月自己做了三台雕刻机也雕了不少作品,有自己做的图也有在网上下载的,只要用心没有做不成的事。古言说得好:有志者事竞成破釜成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网友:
阿莫,是不是可以制作电路板呀?能做到什么指标?原材料油供应吗?看看是否能一个打样使。

网友:
原意应为.原材料油(有)供应吗?

网友:
覆铜板到处都能买到.

网友:
原材料油供应吗?哈哈

网友:
【11楼】 21006091
积分:69
派别:
来自:
原意应为.原材料油(有)供应吗?

有点意思,还是11楼清楚,不是我的错,是拼音输入法智能不够。好,这几天好好学习下雕刻机。

网友:
我们会提供外面买不到的,比如0.2mm,0.4mm 厚度的双面板,供有兴趣的网友制作四层板使用。

------------------------------------------

0.2mm的?阿莫你最好先自己试一下,能不能完整雕完双面,又保持板不被雕断,雕刻过程中板会不会变形,这么薄的版就跟纸一样,雕刻特性和厚板差别很大,难度很高的,这个厚度的用腐蚀+机器钻孔更合适

网友:
老莫好好测jj,让那些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

网友:
0.2mm的板,我是还没见过呢,除了FPC
倒是见过0.4mm的成品,不过那是相当的薄啊,一点刚性都没有。

网友:
“事实上,我倒是有点偏向于热转印+雕刻机钻孔 :) ”

这个思路是正途!

一般是先钻孔,后转印,避免钻小焊盘的时候把焊盘拉伤。当然板子的定位点一定要做好。

网友:
其实所有的机器都留有并口,只是现在都保留在主板上不引出。你只要买个并串口挡板线插在主板的并口针上就好了。

网友:
原材料油?

我们雕刻PCB,不能用油的啊 :)

看到老大也被雷了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