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休眠,如何唤醒

楼主(2009-06-26):
版主好!各位好!
我想请教NEC单片机如何睡眠,如何唤醒!唤醒后从哪里执行,能否给个例程看看!

网友:
78K中

#pragma STOP
#pragma HALT

HALT();

or

STOP();

看单片机用户手册standby function那一章

楼主:
唤醒后,执行完中断唤醒程序以后是从睡眠的那个位置执行的吗

网友:
唤醒后,执行完中断唤醒程序以后就从休眠语句下面开始执行。。

网友(2009-08-06):
楼3兄弟:
  你好!我的那个KOS的单片机,进入HALT模式。却无法唤醒,用中断来唤醒也不行,请问是什么原因啊?怎么用软件设置复位来唤醒HALT模式啊?

网友:
你怎么判断是没有唤醒呢?
中断肯定可以唤醒HALT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