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LM3S6916 0.3.0 beta版本

楼主(2009-06-26):
这个版本的默认配置如下:
RT-Thread Kernel + FinSH
内核对象名称大小 8字节
线程支持优先级 32
每个tick时长 10ms
使用Hook
使用Semaphore,Mutex
使用Event,MailBox,Message Queue
使用Memory Pool,Small Memory的Heap管理
使用FinSH,并支持符号表、符号描述

RT-Thread Kernel 体积如下:
Total RO Size (Code + RO Data) 9148 ( 8.93kB)
Total RW Size (RW Data + ZI Data) 1984 ( 1.94kB)
Total ROM Size (Code + RO Data + RW Data) 9272 ( 9.05kB)

RT-Thread Kernel + FinSH 体积如下:
Total RO Size (Code + RO Data) 27252 ( 26.61kB)
Total RW Size (RW Data + ZI Data) 5856 ( 5.72kB)
Total ROM Size (Code + RO Data + RW Data) 27484 ( 26.84kB)

官方网站 www.rt-thread.org

楼主:
这个是在LM3S6916上运行的串口输出截图

楼主:
这个是该版本在MDK模拟器上运行截图

网友:
又一Cortex-M3平台的支持,RT-Thread不断地在前进!

网友:
感觉RT-Tread文档比较少,移植的示例也不多,还得继续努力!!

网友:
RT-Thread的文档正在编写中,希望下周能够发布一个新的版本,这个新的版本基本上配备了齐全的例子。

在这个文档的版本之后,我们会启动一个纸板书籍的计划,会在这个文档版本完善的基础上再添加一些丰富的例子然后交给出版社出版。

网友:
这个版本的RTT是不是中断永不关闭的呢?

楼主:
这个版本还不是.这个版本是与RT-Thread/STM32系列平行的一个分支。如果有新的特性,会在版本发布说明中包含的。

网友:
【6楼】 oldtom
永远不关中断,技术上已经不存在问题了,这关已经完全想通了,这个只针对Cortex-M3的,ARM7/ARM9/ARM11确实做不到。

但要实现100%不关中断,对目前的代码改动似乎大了些,而且会和原来的ARM,x86结构不太兼容。如果要把关中断时间缩小到原来的1%,改动稍微小一些。这个需要再考虑考虑,如果找到一种好的方法,让代码都能够兼容起来,就会考虑出这个版本。

网友:
哦。谢谢FFXZ。
等代码出来了,准备仔细拜读学习下。

现在在电力行业里面有一种这种需求:通常要做0.833毫秒,或者更小粒度的中断,主要用于做AD采集。如果频繁的开关中断,会造成中断延迟,而这种中断延迟会造成采集的交流波形失真。因此,我个人感觉ucos在这个应用中不是特别适合。我用LPC2292 2468测试,感觉中断延迟很严重。
此外,建议FFXZ是否考虑过在DSP呢?呵呵。

衷心感谢你们的辛苦劳动和无私奉献!

网友:
0.833毫秒要干什么?需要处理一些数据,或唤醒一个任务去处理数据?你可以考虑弄个STM32的开发板 + 优化的RT-Thread(不关中断版本)在上面试试,看看能否满足你的需求。

DSP没怎么接触过,呵呵,有否入门指导?DSP种类繁多,但不清楚哪种用得比较广泛,哪种适合于上RTOS。

网友:
通常我们的交流电是50HZ的,一个周波是20ms,通常采用24点全周波傅立叶方式计算出电压电流有效值,因此,0.833ms或者更小的时间间隔去采集一下AD。

我正在考虑CM3的CPU,下面准备弄个开发板测试下看看。STM32的CPU目前好像还没有出有带外扩总线的那种片子。
如果你们已经弄出不关闭中断的RTT出来,那是我们的福音啊。呵呵。

网友:
哈哈,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为啥要24点,而不是2的幂

网友:
点数越多精度越高,当然计算量也越高.有些高级的地方是采用DSP+64点采样. 这个ARM7一般吃不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