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920(12864)能画温度曲线么

楼主(2009-06-27):
刚刚找来的st7920(12864),准备用 它来做温度显示曲线,看了下网上的评论都说0108的好些

请问大家有用st7920(12864)成功显示曲线的么,谢谢

楼主:
有做过的能说一下么

网友:
你自己搜一下网站,好像里面有很多资料。

楼主:
搜了大多数说7920不好做
有没有用7920做出来的?

楼主:
说一下省得我浪费时间用7920画线

网友:
虽然我没做过,但是我可以肯定和你说,可以
ST7920 和 KS0108 的绘图原理差不多,只是分屏方式和取模方式不一样而已
KS0108可以做的,ST7920同样可以

网友:
绝对可以,看你怎么驱动

网友:
可以画曲线没有问题,具体是温度的还是速度的,那就看你自己的了

网友:
恰好,两个我都用过
K0108画线比较好,7920显示字符比较方便,画线是偶尔还可以,如果经常画会导致闪烁!!
不知哪位大侠解决了7920闪烁的问题@?

网友:
我做过,可以画得出来~

网友:
LZ的屏是不是可以分辨曲线是温度曲线还是其他曲线从而有选择的拒绝画或是不画呢?没有这个特异功能吧?图形模式下显示什么都可以的,看程序怎么写了

网友:
可以的,他有专用的图形GDRAM。
这是我写的驱动,你看一下吧!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24320&bbs_page_no=2&bbs_id=1000

网友(2013-05-20):
可以的,用图形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