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对单片机电源干扰

楼主(2009-06-27):
电机启动和工作的时候,引起单片机AVR16 AD采样不准确,误差有100多毫伏(数字位20~30),不知道原因在哪里?请指教!应该如何解决!

我用万用表测过单片机电源,电压不稳定,并且电机起停瞬间电压有跳变。

电机是200V~280V伺服电机,驱动器和电机是配套产品,驱动器已经做过光电隔离(DSP2407做的驱动器),单片机只需控制驱动器即可。

系统精度不高,故数字地、模拟地共地,VREF、AVCC、VCC接在一起。

有相关问题需要探讨的加
QQ:767085002

网友:
可能是参考电源受干扰了。

网友:
ADC输入端加滤波及退耦再加上一个下拉电阻。保证没事,也在高频大功率场合使用测试过。

楼主:
进一步说明:

电机供电直流,电机是三相交流电机,驱动器是三相交流驱动器。

控制部分电压24V,经DCDC转成12V,在经LM1117-5给单片机供电

3楼的能否在详细讲一下?看是否跟我目前做的一样?谢谢!

楼主:
回复2楼的:AREEF上加电压,内部参考源将不起作用,且内部参考电压只能是2.56V。
板子已经出来,不想改板子了。